[家居] 2000前的兰花水龙头也是锌合金材质么?

楼主(2020-11-02):
最近偶然发现网上有人指出,2000年左右流行的“兰花”牌水龙头和阀芯也是锌合金材质的,不知道是否属实,为什么兰花的锌合金能用10年以上。

网友:
铜水龙头能用到你拆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前几年分管后勤维修   一直买兰花的快开阀
主要是性价比高   虽然是锌合金的   但是比较扎实   损坏的几率小
刚开始出的都是锌合金阀身  黄铜阀体的
后来出过一种锌合金阀身 黄铜阀体的  螺口是黄铜的
两种用的都还不错

网友:
也许是锌加铜和铜加锌的区别。

网友A:
这个造型的不会有别的材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型的不会有别的材质吧

有黄铜的有铸铁的有锌合金的有塑料的,我用的把手是锌合金的主体是黄铜的

网友:
属实。兰花也分几挡

楼主:
我在忧虑,家里已经安装好的兰花龙头和角阀都换一遍

网友:
2000年前是西汉末年,没有锌合金

网友:
确实是,同样是锌合金,有的一年就完,有的用10年没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忧虑,家里已经安装好的兰花龙头和角阀都换一遍

锯子底下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子底下出真理,

还在使用中,只是有点忧患意识。

网友:
没听说过,水龙头我觉得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什么时候漏水。

网友:
锌铝合金的外壳。使用三年之后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