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加在交流接触器两端的干嘛的?能消除火花?

楼主(2020-11-02):
作用是消除火花?别的想不到能起什么作用,很少看见这样用

.

网友:
是不是投切电容用的?缓冲用?

网友:
消除电磁干扰吧,接触器很容易产生干扰波,让电网的质量劣化,加阻容可以消除大部分。

网友:
灭弧电路,也就是你说的消火花。起到吸收尖峰电压的作用。

网友A:
事实证明,这个是留着过年放鞭炮用的,以前公司的设备都有装这个消为花,不过基本上三个月内都放炮了,后来也就取消了

网友:
我见过不少工业用的接触器,但是没有看见这样的连接方式。

网友:
搜RC吸收,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B:
接触器的线圈在断电瞬间会有大的反向电动势,可能会打坏控制端设备,所以用这两个玩意吸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这个是留着过年放鞭炮用的,以前公司的设备都有装这个消为花,不过基本上三个月内都放炮了,后来 ...

哈哈,放鞭炮,亏你想的出

网友C:
接触器触点断开时,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会产生尖峰电压,会沿线路或空间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尖峰电压频谱比较高,通过电阻和电容串联可以抑制这个尖峰电压的大小。
一般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为多,主回路一般是比较少用到的。应该是现场对干扰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主回路也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的线圈在断电瞬间会有大的反向电动势,可能会打坏控制端设备,所以用这两个玩意吸收一下。 ...

这是并在主触电上的

网友:
估计是 防止主触点频繁启停拉电弧使用的。

不过现实中很少见,一般都是后行用电设备自行抑制电弧。除非后面是裸线圈?

网友:
这是个吸收电路,消火花倒是不必,因为接触器带有灭弧装置
主要作用是吸收电路通断时产生的尖峰脉冲,免得干扰或破坏其他用电器
还有一种情况是并联再GTO或者IGBT两端,也有保护元件的作用

网友:
这种接触器一般用在无功补偿柜,切换无功补偿电容用的

网友:
电容器投切专用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触点断开时,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会产生尖峰电压,会沿线路或空间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尖峰电压频谱 ...

只能照明厂家也推荐我这样接接触器,有些功率比较大的灯,不能直接接照明模块,应对的应该是阻性负载或者容性负载了。这个玩意还有必要吗

网友:
吸收火化干扰,以前有刷,串力电机都并个电容吸收火花,可控硅,接触器触点,并个串电阻的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
电网质量不好?现在工控电源还需要这样吗

网友:
多个RC电路集合在一块板子上就叫做灭弧器。功能如其名

楼主(2022-05-10):
后面问了厂家,说是防止“打火”的   也就是灭弧,消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