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码管T12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0-11-02):
最近弄了个数码管T12的PCB工程图,有几个地方看不太明白设计者的意图,请多指教1、这三个过孔是干什么用的?
2、78M05还要外接9V独立供电?
3、数码管少了一个引脚?

网友:
1.过孔前后导通,不电气连接没用
2.看图要接供电
3.三位数码管,7段+1小数点+3个位com=11根线

网友A:
外接9V是减少78M05自身的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9V是减少78M05自身的发热量

说不通啊,7805给lm358供电,电流很小,就算24v直接供电,压差19v也不怎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不通啊,7805给lm358供电,电流很小,就算24v直接供电,压差19v也不怎么热 ...

你以为是616啊,78M05只给385供电
我没看到全部PCB,但如果只有一颗7805,单片机、数码管、蜂鸣器等元件全都由它提供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不通啊,7805给lm358供电,电流很小,就算24v直接供电,压差19v也不怎么热 ...

单片机和数码管都是7805供奶

网友:
不用理会设计者的设计思想,这过孔是没有什么用。

网友:
网上t12原理图还是比较好找的,可以找几张原理图参考下

网友(2022-08-18):
兄弟你的程序能否上个连接

网友:
做了个一样的没程序,谢谢分享5177874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