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致钛PC005A 1TB NVME SSD简测

楼主(2020-11-02):
特别勘误
因下午测试所使用的系统可能存在问题,导致磁盘写入曲线看上去十分异常,经过更换平台和系统测试,显示磁盘写入曲线平缓无故,鉴于此,已于文章中原问题曲线截图的下方标示新的写入曲线截图,特此勘误,并向厂商表达歉意!

还记得笔者在1个月前曾在数码之家发表的那篇文章:『致钛PC005A 512G NVME SSD开箱』吗?当时致钛主攻高端的NVME SSD PC005只发布了最高512G的版本。今天,京东的PC005A 1T版本到手了,于是决定继续补全上一次的测评

由于包装相同,此次不再展示1TB的外包装盒。而1T版本所采用的PCB也与512G完全一样

我们直接将1T版本上机,测试平台: NUC8i5BEH,非系统盘。

1T版本的PC005A采用与512G版本相同的固件,均为ZT00D212。虽然NUC主机体积小,内部组件紧贴在一起,但由于NVME SSD的热量会随着导热贴传导至机箱底盘,所以待机温度仅为29度。

对SSD进行 AS SSD 性能测试,与上一次一样,同样采用5GB数据量进行测试,可以看到相较512G版本的顺序写入2GiB/S,此次测试的1T版本顺序写入速度提高到2.3GiB/S;64线程的4K表现也较512G版本有所提升。不过单线程4K读取速度反倒是从512G版本的56MiB/S降至53MiB/S。

接下来的文件复制测试吓了笔者一跳,是否还记得上次512G版本那虽不算优秀但亦算中上,最重要是极度平缓的写入曲线? 这次1T版本的写入曲线实在让人意外,以至于笔者重启了电脑,并手动执行了T.R.I.M,但是看到的......仍然是这样的曲线。当看到曲线的第一时间,笔者以为自己在测试的是一块基于SM2263XT的SSD。不过这里要提一下,笔者找了网上其他两位的测评,似乎没看到这么离谱的写入曲线。所以笔者决定回到家用冥王峡谷挂从盘再做一次测试。

冥王峡谷上再次测试写入曲线是正常了,先前的问题写入曲线应与磁盘无关,速度在1TB的NVME盘中算中端。而缓存外写入曲线平缓算得上是高端盘的表现了。缓存在写入速度在760MiB/S左右。

同盘对拷时,缓存外的速度可维持于500MiB/S以上,略高于SATA的传输极限

读写时温度52度,但是H2W写入时写入速度只有不到600MiB/S

Easy Tools 显示

同样,测试完后,用工具查看下SSD细节。可以看到1T版本采用的闪存型号与512G版本不同,512G版本的闪存ID是0x9b,0xc3,0x48,0x25,0x10,而1T版本则是0x9b,0xc4,0x49,0x25,0x10
-------------------------------- START SMI NVME FLASH ID INFO --------------------------------
Drive   : 1(NVME)
Scsi    : 1
Driver  : W10
Model   : ZHITAI PC005 Active 1TB
Fw      : ZT00D212
Size    : 976762 MB
LBA Size: 512
Controller :  [SM2262BA]
FW revision: 42EDT6NC
ROM version: 2262BCROM:S0715A
Bank00: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1: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2: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3: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4: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5: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6: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7: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8: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09: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0: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1: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2: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3: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4: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Bank15: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 Experimental ---
FlashID : 0x9b,0xc4,0x49,0x25,0x10,0x0,0x0,0x0 - YMTC TLC 4k
Channel               : 8
Ch map                : 0xFF
CE map                : 0x03
First Fblock          : 1
Total Fblock          : 1006
Bad Block From Pretest: 24
Start TLC/MLC Fblock  : 50
DRAM Size (*)         : 1024
DRAM Vendor           : Nanya
(*) - Possible incorrect

----------------------------------------------------------------------------------------------

文/ 穿越蓝天 @ NowVideo / NVACG
书于MyDigit.net社区

原创文章,欢迎转载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金手指已经无法直视了,一看就是贴牌货。性能不做评判,单纯 走个协议, 卖个容量的盘! 跑一个游戏  很有可能会蓝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已经无法直视了,一看就是贴牌货。性能不做评判,单纯 走个协议, 卖个容量的盘! 跑一个游戏  很有 ...

怎么说也是国产货,支持一下吧,就是我去看了一趟  其价格并不比一线大牌便宜多少,甚至赶超的迹象,让人怎么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也是国产货,支持一下吧,就是我去看了一趟  其价格并不比一线大牌便宜多少,甚至赶超的迹象,让人 ...

你在开玩笑吧! SMI 是中国企业吗?他叫美国慧荣科技。  照你这个逻辑 苹果12也是国产的咯 ,那估计也要支持一下吧!  这个产品贵在主控和缓存, 容量越大 缓存价格越高。 主控价格在12美金左右吧!不知道最近价格有没有浮动, 芯片价格 估计 1TB 容量 ,贴4颗 估计成本也就 400多米,这个1TB的货成本价估计也就650左右的样子。三星等大牌的产品 有自己的技术, 成本能省很多, 所以价格有的会比这个便宜! 人家卖的这个定位是高档货,但是也不能亏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开玩笑吧! SMI 是中国企业吗?他叫美国慧荣科技。  照你这个逻辑 苹果12也是国产的咯 ,那估计也要 ...

颗粒不是国产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是国产的吗

你指的是存储芯片吗? 中国啥时候有这个技术了? 就连前几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产芯片 长江存储,里面包的东西, 据内部消息 都不一定是国产的! 中国要想 造出自己的芯片 起码 还要要等个5-10年左右。 别人QLC 都开发到144层了,  中国的64和96层都存在一大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存储芯片吗? 中国啥时候有这个技术了? 就连前几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产芯片 长江存储,里面包的东 ...

卧槽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能造出自己的颗粒存储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卧槽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能造出自己的颗粒存储芯片了

但是市面上有,长江存储的芯片,在流通, 就是数量不多, 这家公司 目前有点类似华为的性质, 打的是国产芯片, 但是命脉 似乎依旧不在自己手上,毕竟中国买到手的光刻机技术太落后了,  目前国产的主控 ,似乎 只有杭州联芸吧, 好像也是从台湾 全部买来的 。前身就是 J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存储芯片吗? 中国啥时候有这个技术了? 就连前几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产芯片 长江存储,里面包的东 ...

瞎说啥大实话呢,小心被关小黑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存储芯片吗? 中国啥时候有这个技术了? 就连前几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产芯片 长江存储,里面包的东 ...

所谓长江的芯片可能不是国产的指的是?你不会说的是紫光那个UNIC2的芯片吧?那个确实是Intel的晶圆封测的闪存,但长江的这个(yM标的)应该不是。
另外64层和96层存在什么问题?出错率还是漏电或者其他什么?
另据我所知似乎长江是要跳过96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市面上有,长江存储的芯片,在流通, 就是数量不多, 这家公司 目前有点类似华为的性质, 打的是国产 ...

说啥呢?这颗粒是自主研发的啊,从flash id就可以看出来,至于生产,那应该是国外、台湾代工这很正常啊2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啥呢?这颗粒是自主研发的啊,从flash id就可以看出来,至于生产,那应该是国外、台湾代工这很正常啊23 ...

长江存储是就是中国生产,不是台湾代工的。台湾自己的NAND产业已经被韩国人冲了。目前台湾厂如旺宏等主打SPI flash产品

网友D:
支持下国产,入了512G版本,400出头,价格和SN550差不多,性能应该比SN550好,
存储颗粒应该是国产吧

网友:
都这样了,储存颗粒还不是国产么,有自己的芯片工厂啊

长江存储

长江存储在武汉的第一个工厂是一座单层建筑,每月产能为12万片晶圆。利用其全资子公司武汉新芯(XMC)现有的12英寸工厂,长江存储于2017年成功设计并制造了首款32层NAND闪存芯片。

2019年9月2日,长江存储宣布64层 NAND闪存芯片已投入生产,基于Xtacking架构的256Gb TLC 3D NAND闪存已投入量产 。

2020年4月13日,长江存储宣布通过与多个控制器合作伙伴的合作,其128层1.33Tb QLC 3D NAND闪存芯片X2-6070通过了SSD平台上的示例验证。

据悉,长江存储的母公司清华紫光集团计划在武汉的第一家晶圆厂旁建造第二家晶圆厂,原定于2020底开始,但目前进度已经加快了。尽管清华紫光集团没有透露该工厂的年产能以及投资金额,但该公司正在考虑在十年内对其DRAM业务进行总计8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网友E:
B站有长江存储颗粒晶圆打磨视频。有没有懂行的判断下是不是国产自主研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长江存储颗粒晶圆打磨视频。有没有懂行的判断下是不是国产自主研发的。 ...

其实没什么好判断的。一个闪存ID都与现存的厂商不同的芯片,而且也发布了不同于其他闪存厂商的制造工艺的公司,去怀疑这些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国产,入了512G版本,400出头,价格和SN550差不多,性能应该比SN550好,
存储颗粒应该是国产吧 ...

嗯,512G的性能确实可以算得上是NVME里的高端了,这个价格很值。不过1T的版本性能在NVME里就只能算中端,除非是像我这样带着支持国产意图的话就不太值得推荐了,对于不清楚的人,接触的第一块“国产”SSD留下了性能不足的映像的话反倒是不好。
另外,依旧希望官方可以出一个主控、缓存和闪存均国产的型号,也可以看看STAR1000P的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B站有长江存储颗粒晶圆打磨视频。有没有懂行的判断下是不是国产自主研发的。 ...

打磨出来,只能知道是不是结构设计是不是同出一辙

自主研发应该是收购了其它倒闭的,然后设计上改改就开卖

不管如何,总比买晶圆封装打上自己的丝印强上一些

问题嘛,让他们自己慢慢匹配优化,市场是否接受就取决于价格和可靠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存储芯片吗? 中国啥时候有这个技术了? 就连前几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产芯片 长江存储,里面包的东 ...

去B站看小飞机的视频,他打磨过,长江存储的颗粒ID是自己的,颗粒也是自己产的
而且做了老化测试,比海力士之类的漏电王强太多了

我支持长江存储的颗粒,但可惜这种东西咱们到手了没有办法开卡,坏了没法修,连搬板的可能目前都没有

网友:
国产新产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