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样的表能买吗?

楼主(2020-11-02):
5K的电阻用4M档和40M档测量均显示“0”M欧

这样的表能买吗?

网友:
量程5%以内的示数几乎没有准确度参考意义。

网友:
你希望它显示多少的值?
量程设置不对,数据本就没有参考意义啊。

网友:
拿个大半挂车拉二斤苹果,看不出来这车是不是马力足啊

网友:
放两颗葡萄上地磅,你让它称出来?

网友:
这小数点都tm不够啊

网友:
轮船上放了个草莓,轮船表示不知道啊!

网友:
4MΩ量程如果是3位半测量5kΩ应该显示0.005MΩ,如果显示0,表是挺差的了,如果是4位半应该是0.0050,差50个字,那就根本没法要了。
5kΩ在3位半40MΩ量程显示0没问题,在4位半应该是(0)0.005,这档精度一般比其它档略低,但显示0也是比较差的
虽然正常不应该这么量,但这样表的小信号精度是够差的
我找了以前测试表头的帖子,不到7元一个的表头都没这么糟糕,用这样的表玩电容易出危险,慎重考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37

网友(2021-10-25):
还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