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位器可以自已做,这是位大咖的,怎么弄?

楼主(2020-11-02):
买不起电位器,DIY最大的障碍,很想学着做。

网友A:
买双23位以上的波段开关和高精度金属膜自己做,档数越多平滑性越好,成本也会越高
电阻阻值选取网上是有教程的,也可以用贴片电阻做

网友:
其实大神是很少用屏蔽线的,同信号源多线编织一样能起到降低干扰的作用

网友B:
这个比一般电位器耐用?

网友:
肯定是耐用多了,可是也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双23位以上的波段开关和高精度金属膜自己做,档数越多平滑性越好,成本也会越高
电阻阻值选取网上是有教 ...

一般电位器改的,我觉的有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一般电位器耐用?

创意非常好不觉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创意非常好不觉的吗?

这个还是用电位器的座,估计是自己搞个动静触点在里面,实际上是自己做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用电位器的座,估计是自己搞个动静触点在里面,实际上是自己做波段开关 ...

敷铜板手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敷铜板手刻行不行?

肯定行!如果只要求能够接通和断开的话,但开关的其他性能就只能呵呵了,DIY开关相当于制造最基础的电子原件,机械加工和材料工艺是基础。图片的这个估计是以前很难买到波段开关,所以DIY高精度的电位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一般电位器耐用?

那些骨灰级烧友,普通电位器平衡度不好,噪声大,要用这种的才行。对了,他们还能分清水电火电还是核电推出来的声音。

网友:
精品发烧级ALPS电阻步进式27型双联音量电位器RH2702-100KA指数型
某宝里有的是这类的电位器,还是贴片电阻的 做工更好些。
还更便宜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骨灰级烧友,普通电位器平衡度不好,噪声大,要用这种的才行。对了,他们还能分清水电火电还是核电推 ...

算了,我刚三分熟研究不了

网友:
用五环金属膜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骨灰级烧友,普通电位器平衡度不好,噪声大,要用这种的才行。对了,他们还能分清水电火电还是核电推 ...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位器改的,我觉的有可取之处。

得用多点开关火早电阻,普通电位器改不了。

网友E:
这是早年用波段开关组的,11档,效果不好段数太少,还是单组开关。

网友:
步进的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早年用波段开关组的,11档,效果不好段数太少,还是单组开关。

我也有一个,触点容易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