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s300 480G固态只能读,不能写了

楼主(2020-11-02):
金泰克s300 480G固态只能读,不能写了。这个要怎么弄啊

网友A:
这种黑片,只能重新量产试试了

网友B:
2258xt最好搞了,重新开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片,只能重新量产试试了

有重新量产的软件么,我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能给我这个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最好搞了,重新开卡就ok了

有重新量产的软件么,我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能给我这个开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重新量产的软件么,我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能给我这个开卡

上个ID图才好推荐开卡工具

楼主(2020-12-21):
引用 网友C:
上个ID图才好推荐开卡工具

ID怎么查看,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ID怎么查看,不太懂这个

先随便下一个58XT的开卡软件,短接后一般能识别就能看到ID

网友:
海力士的颗粒,

网友:
只能读取 无法写入 无法格式化 写保护了  重新开卡  2258XT随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