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888D焊台

楼主(2020-11-02):
以前20元在闲鱼上淘了个全新未用的无头8801白光手柄,支架也有一个新的,一直未有主机,合适百来块钱闲鱼了个剪线的,拆开接线

楼主:
电脑电源线还是比原装线粗些硬些,换不合适,,找了半天,找了根以前美标Weller焊台电源线,又软又质量好,,插头换公牛的

网友A:
我现在就是用这款,700多一台吧

楼主:
商家给了个二手好刀头,,感觉这888D比936又要小巧些,掂手里沉甸甸的,,全是牛的重量了,主板小巧精致,比鼠标板子大点点,,外壳是黑塑料喷的蓝漆,比936的电木要结实些,A,,,恢复出厂设置,,B,,,校准温度,C,,修改常用预设温度,,D,,,日常调温,,,要向坛里的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是用这款,700多一台吧

140+30+80=250大元,,,手柄,支架全新

网友B:
不错的,虽然说一分钱一分货,我还是选用文X的高频焊台

楼主:
下次公牛插头保险换个1A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虽然说一分钱一分货,我还是选用文X的高频焊台

高频焊台不是奥科,,WELLER之类的么,,,头子太少太贵不适用,,,

楼主:
感觉JBC就是白光T12的加强版,热容、功率更大回温更快,,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世达的02002A高频焊台不错,我用了两三年啦。

楼主:
这种拧麻花的接线方式不知好不好,,剪线剥皮拧麻花上银锡再烫好热缩管

网友:
我还是喜欢高频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拧麻花的接线方式不知好不好,,剪线剥皮拧麻花上银锡再烫好热缩管

都挂了锡哪有什么接线方式好不好,绞接+搪锡已经是相当稳健的方案,何况这种焊台的过流又不大,5A以下的接线我都直接铝帽压接,线径够铜质好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焊台不是奥科,,WELLER之类的么,,,头子太少太贵不适用,,,

小众产品,头子很便宜的,感觉好用。

网友:
头子便宜啊

楼主:
应是正品,头子和936有些不同

楼主:
用刀头拆车机电容,还不错,2,3秒拿下一个

网友:
我的 安泰信936被我挖孔装了个母座 现在是根电脑线或电饭煲线插上就能用

网友:
这款焊台,我已经口水了很久了,现在的价格是505元。一直都是舍不得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焊台不是奥科,,WELLER之类的么,,,头子太少太贵不适用,,,

高频的头子很便宜啊。我现在用的高频烙铁头才2块一个,关键是回温快,用起来不是一般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