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块撸的充电器,54.6 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11-02):
外观就不拍了,我对电子不精通,就问问大侠们,这个充电器是不是锂电用的,不是铅酸的吧?另外问问截止电压靠谱不,不会电压失控吧?

网友A:
阉割严重,价到不贵,54.6,13串锂电,变压器48v 按3.7x13额定标注的,是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阉割严重,价到不贵,54.6,13串锂电,变压器48v 按3.7x13额定标注的,是锂电的~ ...

谢谢,不知道会不会电压失控呢?锂电吗就怕失控就boo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会不会电压失控呢?锂电吗就怕失控就boom了

那到不会,就是输入阉割了emi,输出反接保护没了,滤波也简化了,问题不大放心用~

网友B:
哪里买的,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多少电流。

2A亿玲字数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