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得没事,拆解苏泊尔SDHCB9E88-210电磁炉

楼主(2020-11-02):
闲得没事,拆开看看,能用而已。

网友:
电磁炉做工不错,家里也有一台一抹一样的,前几年好像是150买的

网友A:
感觉比以前减少很多零件了,真的没以前好做工了: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比以前减少很多零件了,真的没以前好做工了

零件少不意味着做工就一定差啦,科技发展了集成化程度高了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零件少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零件少的电器

零件越少,越耐用,越好修理,以后发展趋势,就是高度集成模块,那坏换那个。

网友C:
楼主用啥相机把整流桥 和  IGBT 拍得这么清楚。

还有散热片,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小。是减成本,还是整流桥、功率管发热量没这么大了。

从背板看。和美的某款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啥相机把整流桥 和  IGBT 拍得这么清楚。

还有散热片,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小。是减成本,还是整流桥 ...

苹果7,其他的不懂。

网友:
    我有一台和您这台一样的!前段时间突然显示E0不能加热;拆开未见明显异常;三大电压正常;最后发现IGBG 坏!(1脚和3脚短路)更换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越少,越耐用,越好修理,以后发展趋势,就是高度集成模块,那坏换那个。 ...

对这种设计坏了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