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分享给大家一个小电烙铁改造,拆贴片非常方便。

楼主(2020-11-02):
好久没有发帖了。
买个焊台镊子式焊笔成本太高,撸两个非常便宜的烙铁自己改装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具体不多说,大家看图也能明白怎么做。

欢迎各位来提宝贵意见。

网友:
想法和手工都很不错。看样子比较大,手感可能差点

网友:
一个刀头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一把都够了,只要烙铁功率够40W以上,也能轻松拆焊

网友A:
两把烙铁同时加热拆贴片要方便很多的,我也能一个刀头拆完,不过上次拆灯板贴片俩刀头拆起来就是要省力省时间不少,没啥好杠的

网友B:
你这固定转轴竟然在后面,真是神来之笔,出乎意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把烙铁同时加热拆贴片要方便很多的,我也能一个刀头拆完,不过上次拆灯板贴片俩刀头拆起来就是要省力省时 ...

拆灯珠,十元钱买个加热板,你会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一个刀头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灯珠,十元钱买个加热板,你会爽的不要不要的。

拆啥灯珠,烙铁就算俩把拆灯珠也容易烫化,我拆贴片,手里没PTC没风枪,俩烙铁拆起来比一把好使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把烙铁同时加热拆贴片要方便很多的,我也能一个刀头拆完,不过上次拆灯板贴片俩刀头拆起来就是要省力省时 ...

我就是这样干的,两把烙铁,左右互搏,很轻松就拿下。有时候,懒得再烧一把烙铁,就一把刀头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这样干的,两把烙铁,左右互搏,很轻松就拿下。有时候,懒得再烧一把烙铁,就一把刀头行了。 ...

拆MOS这种大面积底锡或者铝基板的贴片俩烙铁是真舒服不少,没怎么连着大面积覆铜的小贴片倒是用不着去插第二把,左右拖一拖预预热就下来了

网友:
我也是用两把,要小心拆的话就用两把,拆坏无所谓的话就一把刀头直接铲过去,两把烙铁可以拆大大小小贴片都可以

网友:
我在矿坛发过一个我拆贴片的工具照片,照片找不到了,现把照片移过来看一下:用厚铜片做几个不同大小的嘴子,用螺钉拧在一个可换头的PTC恒温烙铁上就能用了,感觉这个比用两把烙铁好操作。没有用螺钉换头的烙铁,也可以把紫铜烙铁头锉扁(或敲扁)开口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固定转轴竟然在后面,真是神来之笔,出乎意料。

在中间穿的轴

网友:
大力出奇迹,直接上钳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啥灯珠,烙铁就算俩把拆灯珠也容易烫化,我拆贴片,手里没PTC没风枪,俩烙铁拆起来比一把好使多了 ...

贴片一把刀头侧面一烫一推就下来了,还需要两把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啥灯珠,烙铁就算俩把拆灯珠也容易烫化,我拆贴片,手里没PTC没风枪,俩烙铁拆起来比一把好使多了 ...

灯珠用烙铁可是真不好拆,贴片有的可能用的高温焊锡,两边补点儿低温锡,或者烙铁头上挂的锡多都可以直接推两脚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一把刀头侧面一烫一推就下来了,还需要两把烙铁?

能用和好用是两码事,我又不是不会一支烙铁拆完贴片,只是有些使用环境,比如我11L说的,用两把刀头更省时间也更方便而已

网友:
不错,正好8毛钱的电烙铁没有用处吃灰中,现在正好再去买个改造一下

网友:
想法不错。。这样方便。。。。比焊台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