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动力源4850H,求教怎么改调流?

楼主(2020-11-02):
铁壳版的4850H,根据网上教程,改了调压,LM2904上的2脚一个电阻用47K电位器换了,可以在6V-59V调压了,但是调流不知道改哪个电阻?是与6脚连接的哪个电阻?线路从运放下面走,不拆2904看不出来怎么走线的,哪位大侠有这部分的电路图吗?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这个调流?求不吝赐教

楼主:
是不是改R101这个68K电阻?

楼主:
没人帮忙,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A:
拆掉r55换5k可调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r55换5k可调电阻就可以

能讲一下原理吗?因为我看网上教程讲的在LM2904运放6脚上更改调流,但是用的是增加LM358的方法来设定电流值的,有点麻烦,如果能直接用一个电位器搞定限流就更好了,在闲鱼上看到有卖套件的,好像就只是用了两个多圈电位器
板子打了三防胶,都没法看清上边的芯片型号

网友B:
我有资料,可以给你

网友(2020-12-02):
大师好:我把R55(4.99K)换成4.7K多圈电位器后,确实可以调流了,但在很大范围内电流值乱跳没很不稳定,电流值越大,乱跳范围越大。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资料,可以给你

你好 能私信我一份吗  谢谢啦

网友C(2021-05-26):
改好没有,我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2021-09-27):
关于4850H的资料,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QQ邮箱:3370375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资料,可以给你

您好!资料也请我一份,谢谢!QQ邮箱337037513

网友(2022-05-31):
改R55是调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好没有,我知道怎么弄的

你好:能把动力源改可调的资料分享给我吗?谢谢!pzxywgl@163.com

网友:
麻烦也发一个给我

网友(2022-08-18):
手里也有一个这种电源,来学习下

网友(2022-10-01):
我也有个这款电源,是塑料面板的,找不到改装教程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A:
拆掉r55换5k可调电阻就可以

不行,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r55换5k可调电阻就可以

我拆掉了,但是不行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B:
我有资料,可以给你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能把资料给我一份吗?982968130@qq.com

网友:
这款电源输出纹波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