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瑞格尔RD-833投影机拆解,能否增加一些功能?

楼主(2020-11-02):
首先让我很郁闷的是官网上居然没有833这个型号。就是下面这个图

和官网的面板有点不一样。官网好像是806但不是1080P的,我这个是1080P的,不是安卓系统。只能用电视盒
昨天我拆开看一了一下,让大神帮我看看,都有哪些功能。是不是可以恢复一些功能啊。

这板子上写着同屏是啥?为什么没看到投影有这个功能啊,只有盒子有这个功能

这个截断线是啥

楼主:
还有这小喇叭真不好听,本想换一个呢,昨天也试了一下,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换个一个小钢炮声音也就那样,关键是地方太小还放不进去

网友A:
不推荐折腾,有电视盒子搭配的话装个爱奇艺就能用手机推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折腾,有电视盒子搭配的话装个爱奇艺就能用手机推送了

我就问问,太折腾的话我也折腾不起来。如果是些顺手能及话,就用用。送的那个盒不太好用,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改。这板子就是个液晶驱动板。

网友:
这种玩意儿,音质不好主要是喇叭的原因,想要音质好一点,接个外接音箱

楼主:
这个虽然是1080P的,颜色也亮,但说不出来,就是感觉显示出的画质不好。没有720P的有质感,720虽然放大了有像素块,色彩有点灰,但质感好,过度好。这个1080P的暗调什么会有块,没有电影质感。

网友B:
主芯片 V53   这只是采集信号的。 支持3个HDMI1.4 +VGA输入。输出LVDS 最高1920x1200  功放最大8w    板子整体做工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 V53   这只是采集信号的。 支持3个HDMI1.4 +VGA输入。输出LVDS 最高1920x1200  功放最大8w    板子 ...

谢谢,其它的看不懂但这个功放8W,心里有数了,可以接个大点喇叭,但无法内置啊,还是白瞎。
能看出驱动持板支持什么屏吗?看能不能换个屏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买过一个,虚假的高清,实际好像是800*480的分辨率,退了,损失了十几块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买过一个,虚假的高清,实际好像是800*480的分辨率,退了,损失了十几块邮费。 ...

我这个是真1920X1080  但显示质感不好。100寸近距离看刚好看到像素。

网友:
买这种单片液晶的不如买个2手DLP的灯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