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利达DVD电池,一直不舍得拆开!

楼主(2020-11-02):
万利达DVD上的电池。
一直不忍心拆开。

电压是7.4伏的,难道不是18650?

网友:
一个电压你是怎么看出来是不是18650的,不过一般来说标识聚合物锂电都是指软包

网友A:
遇过对讲机是6个1.2V那钟小电池组成好象是Ni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过对讲机是6个1.2V那钟小电池组成好象是NiH

对讲机的1.2伏镍氢电池我有很多

网友:
我拆过类似的不是18650  是两个长条的铝包电池 容量2400吧,  比外壳短1/4 吧 。
这电池长时间不充电容易鼓包的。

网友:
山寨 matata    这个是mal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