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几种线不能往USB3.0接口上插 否则容易损坏电脑的接口

楼主(2020-11-02):
一号 诺基亚充电线 这个线的USB头外壳较厚容易顶坏3.0的接口

dku2数据线 这个也不能插3.0 不识别的 只能插在2.0接口上

三星宽口数据线 这个也是外壳有点厚 容易顶坏接口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老线

网友A:
这种线现在谁还用啊?

网友B:
杂牌机箱的蓝色面板3.0USB线损坏了主板。这线没短路一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现在谁还用啊?

诺基亚充电线是很常用的 所有的后期诺基亚按键手机 不管彩屏还是黑白都是这种充电口 dku2和dku5数据线也常用从一些支持java的功能机到s60塞班智能机只要底部有一排触点的就肯定要用这两种数据线的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机箱的蓝色面板3.0USB线损坏了主板。这线没短路一般没问题

USB头金属外壳厚 没法正常插进3.0口 插2.0口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