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古董电脑Radio Shack TRS-80 Model III 拆机测试

楼主(2020-11-02):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Tandy公司的RadioShack分部是一家成功的美国连锁店,
拥有3000多家电子产品商店。在1977年、1979年先后推出了TRS-80 Model I,TRS-80 Model II,
TRS-80 Model II被广泛认可后,1980年中期推出了TRS-80 Model III,是TRS-80这个系列的第三代产品
第一次把显示器、两个5.25寸全高软驱和一个全尺寸键盘,集成在一起,内置了TRS-BASIC系统,也可以
通过软驱运行TRS-DOS、CPM系统,支持的软件比较丰富,主要面向教育系统和学生。
这类机器,在国外有一定保有量,国内现在一般很少能见到。

TRS-80 Model I  1977年生产,显示器、键盘、软驱各自分立
CPU:        Zilog Z-80A   1.77 MHz
RAM:4K  16K

TRS-80 Model II    1979年生产,显示器、软驱集成在一起,键盘分立
CPU :Zilog Z-80A  4 MHz
RAM:  32K  64K

TRS-80 Model III  1980年生产,显示器、键盘、软驱集成在一起

CPU:        Zilog Z-80   2.03 MHz
RAM:4K  48K

基本配置

整体外观像一个黑白电视机加了软驱和键盘,
最主要的是相对同时期其它电脑来说,不占地方,部件不易
损坏丢失,清洁维护方便

我这台在国内偶然见到就立刻收了,卖家测试说能开机运行,
收到货包装尚可,没敢立即通电,拆开清了下灰,里面还有树叶灰絮
成色也比预想的差一些,还有一台TRS 80 model 4 也顺便收了,随后发帖。
一直想收一台这个机器,没想到一次就收了两台,
EBAY上买了类似老机器被摔的稀碎,不敢再跨境买这种带显示器的古董电脑了。

拆开后里面三大部件:显示器、软驱、键盘,一目了然
没有散热风扇是这个机器一直被诟病的地方,显示器、电源都是
发热大户,长时间运行很容易发生过热死机的情况。我再考虑要不要
加一个风扇,为了不破坏机器的完整性,最终作罢。

黑白12寸显示器,拆开后一看居然管座都省了,连接线直接焊在插针上
驱动板在底部,信号线、供电通过一个插口连接,直接12V供电,插反的
话后果你懂得。

双开关电源,一个给主板供电,一个给软驱和显示器供电

对比度和亮度调节按钮

电脑主机板,用一个铁支架固定在主机正后方,合上机器盖子时
一直担心显像管管座会碰到后面的主板

主板ROM芯片,里面烧录了TRS-BASIC

RAM内存芯片

内置TR-BASIC 系统,这张照片放的时候很纠结,因为夏天拍的
穿的比较凉爽,显示器反光问题让我“走光”,被细心的网友发现,
但这是拍摄效果相对较好的一张只好“舍身取义”了

TR-DOS启动图

从外网下载了磁盘镜像,做了两张启动盘,都能正常启动运行

LDOS启动图 都是当时比较常用的软件,比PCDOS易用性体验感差很多

测试了各项功能正常,照片拍的匆忙,虽然拍了近百张,
因为各种原因效果理想的不多,大家凑活看吧,上次发的比较匆忙,
今天抽空又把相关内容补充完善了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

古董电脑Radio Shack TRS-80 Model 4 拆机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50

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 TRS-80 Model 100拆解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217

网友A:
1980年,集成电路就大规模应用了?记得当时家里还看电子管的电视机呢。那个插座是AMP公司1981年的吗?真是老牌公司了。

网友B:
图片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这类一体电脑很好啊,为什么后来被分体电脑取代了

网友C:
在主板上没看到单独的处理器芯片,难道是用74系列门电路搭配的么?不好意思我才疏学浅,见识少,问了个傻问题。

网友D:
牌照的时候没穿裤子吗

网友:
帮我朋友 顺一句,玩扫雷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牌照的时候没穿裤子吗

你看的够仔细,夏天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80年,集成电路就大规模应用了?记得当时家里还看电子管的电视机呢。那个插座是AMP公司1981年的吗?真是 ...

英特尔的第一个cpu 1971年就量产了,美国军方的大规模集成电路cpu芯片则更早,60年代就有了,只不过因为保密而不为人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上没看到单独的处理器芯片,难道是用74系列门电路搭配的么?不好意思我才疏学浅,见识少,问 ...

是Zilog公司的z80 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牌照的时候没穿裤子吗

就为了你的这句话,我又回去好好看了看——果然!可惜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为了你的这句话,我又回去好好看了看——果然!可惜的是……

裤子都脱了就给看这个?

网友:
不错,以前闲鱼有鱼塘的时候,经常去看一些古董电脑的卖家照,一直不敢下手跑坑了,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这类一体电脑很好啊,为什么后来被分体电脑取代了 ...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
分有分的好处,至少换件方便,升级的时候也省钱。
合也有合的好处,至少省地方。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分,比如粗粮前几年提出的分体电视,屏就是屏,主机就是主机,主机落伍了换主机屏还能用,屏让熊孩子砸了,主机……主机还是50包邮给我解君愁得了。
另外还有手机,自从手机开始把电池内置了,就很少有能战五年的手机了……

网友:
这都是古董啊

网友F:
厉害,头一次见这种机器。有系统分析和介绍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头一次见这种机器。有系统分析和介绍就更好了。

发了帖子也就少数几个人看看,系统分析没动了和精力了

网友:
别的我不懂,我很好奇里面那个中文贴纸是什么年代贴上去的,是后期维修还是出厂自带?(改革开放第一批代工?)

网友:
国内这种机器比较少,用过的人少,所以感兴趣的人少。
当年能接触这种机器的人估计都退休了,必竟当年价格不是个人能负担的。
appleII或CEC-I的玩家估计多点,CP/M要用Z80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