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喜欢数字万用表里边电压档分为好几个档次的!

楼主(2020-11-02):
一般的数字放映表,像是电压档,要分成好几个格。
是不是表比较差才会这样?
在表盘上多转几下,我觉得很麻烦。

网友:
业余人士确实用自动表就行了,这个和喜不喜欢无关,主要是体现能力的高低。

网友:
觉得手动麻烦,不如买一个自动挡的。

网友:
自动档解忧愁

网友:
用了自动档的,会不会又说反应太慢?

网友:
打到直流测交流看了一次烟花

网友:
确实是这样,像低端汽车前进档也是好几个,需要手动升档,比较差,买个高级的傻瓜式的自动档就可以一个档就行了.

网友:
自动量程万用表对比手动量程是技术进步,算上换挡时间并不慢,只有个别时候需要固定档位,所以很多自动量程万用表是带手动量程按键的。
用什么类型万用表和专业不专业关系不大,习惯和喜好不同而已。
中高档万用表一般是自动量程的,低端的两种都有,但自动量程不能和高端划等号,手动量程也不代表就是低端,max的7129一般都做成手动量程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甚至同款芯片不同厂家做出来的也不一样,就像fs9721lp3,福禄克用它做了f15b/17b,明显比别家同样芯片的贵很多,虽然这在福禄克里是低端。而我也见过用7129或7135甚至7106或7107做出自动量程的,这就要看厂家怎么设计了
不过我是比较反感自动功能选择的万用表的。

网友:
不喜欢加钱上自动表不就行了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拿起来就用的,什么档位也不用看的傻瓜表吗。

网友A:
必须自动量程万用表啊,手动的太麻烦了,看看人家国际品牌,那还有手动量程的,这就是趋势,现在的表来说,手动量程毫无优势,还慢的很,测量慢,操作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自动量程万用表啊,手动的太麻烦了,看看人家国际品牌,那还有手动量程的,这就是趋势,现在的表来说, ...

大牌子的高端货还是保留了手动量程转换按键的,这功能可能好几年用不上一次,但用的时候没有还不行

网友B:
我的自动档大部分时间都是切到手动用,像电压档,在没电压时经常出现很多mv在跳,但是mv的符号很小,需要刻意去看,让人误以为有电压值,调到v档,有电就是有电,没电就是没电,只看数字就行了.不关心单位.

网友:
是为了精确度吧,不然只做一个750v档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自动档大部分时间都是切到手动用,像电压档,在没电压时经常出现很多mv在跳,但是mv的符号很小,需要刻意去 ...

那是因为mv档往往灵敏度高得多

网友:
好的自动档表速度是很快的,手动档属于淘汰物品业余用用还可以

网友:
看个人爱好,手动量程反应快多了,换档费点时间,比如电容档手动的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