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块钱收个热风枪

楼主(2020-11-02):
清洗试机,有热风,不强烈,可能30多度,热风有温度但不烫手,请问是哪的问题,上图了。
测量电热丝,红蓝黑红都是通的。

网友A:
把前面电热丝那里拆开看看,应该已经烧断了,顺便再看看,是不是两组电热丝?建议把那里拆开,发图上来

网友B:
比我的高级还带调温的,倒数第二图,中间那个白色的应该是调温开关,扣上后盖能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电热丝那里拆开看看,应该已经烧断了,顺便再看看,是不是两组电热丝?建议把那里拆开,发图上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的高级还带调温的,倒数第二图,中间那个白色的应该是调温开关,扣上后盖能转的 ...

是的,扣上后盖能转动。

网友:
产品名的谐音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电热丝那里拆开看看,应该已经烧断了,顺便再看看,是不是两组电热丝?建议把那里拆开,发图上来 ...

发热丝也没有断,三根线怎样测量都是导通的。

楼主:
我折腾下开关试下

网友C:
测下通往发热芯的电有没正常吧

网友D:
可控硅,还有芯片是NE555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还有芯片是NE555对吧

芯片是HI17538,明天换个可控硅试下。

网友E:
5元钱来说,完美无瑕的做工了,可惜就是有小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下通往发热芯的电有没正常吧

通往发热芯的电压为195V,市电为220Ⅴ,相差25V,不知是哪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元钱来说,完美无瑕的做工了,可惜就是有小故障了

是呢,如果沒啥问题估计也不会被扔到废旧收购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往发热芯的电压为195V,市电为220Ⅴ,相差25V,不知是哪的问题,谢谢了

那估计差不多了,看我的等级就知道,我是比你还白的小白,只会从发热芯找到电源那种,你们说的芯片我都不认识,不过如果有经过整流,通常电压都有所降低

网友:
我觉得量一下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看看

网友:
检查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估计接触不良了,只能出暖风。

网友:
电位器一个脚已经虚焊了

网友:
用久了一般风力不够了,不好用。

网友:
看到这里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