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楷涵”3500瓦垃圾插座

楼主(2020-11-02):
网上买的这个一体的插座,才用了一个星期不到开关就坏了,长期吃灰,今天拿出来用用,指示灯也不亮了,插电也没反应,根本不通电,太垃圾了,因为给评价的时候给了一个中评,卖家居然把我拉进黑名单,不能再次购买他家的东西。今天我用刀把它切开了,给大家欣赏一下,因为是一体结构,没有螺丝,外面包着一层胶,把胶沿着中间的这条缝切开,看看能不能再利用一下?

楼主:
拆开里面更垃圾,开关已经烧融了,就是绿色的那一坨,9位的插座里面居然只有那么一点点铜,而且还是单层的(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铜没有刮开看)简直垃圾中的垃圾,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扔掉

楼主:
顺便秀一下我的工具组合,一把菜刀,两把螺丝刀,忘说了,这个是号称3500瓦的,实际上我看500瓦都有点难

网友A:
太薄了,这黄铜条目测宽度就2mm以内,厚度就算0.5也就一平,而且经验来说这种垃圾货的铜排就0.4,而且设计不太合理,火零跨接如果塑料支撑太差断了有短路风险,要用就处理下,加焊根1平硬线加强过流,再把下面那火零跨接处缠点胶布,合盖用的胶随便了,B6000B7000或者免钉胶应该都行,502也行,就是502烧蚀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薄了,这黄铜条目测宽度就2mm以内,厚度就算0.5也就一平,而且经验来说这种垃圾货的铜排就0.4,而且设计 ...

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的就是这种货色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的就是这种货色吧?

这种属于赠品插排,没必要专门花钱买,就这种地线也不接的,基本都一个货色,3块的仿公牛两位黄插排都比这种靠谱,看到侧面有插孔的就别买了,这种方便是方便多插一个头,但内部设计毫无安全可言,各种看着就不牢靠的跨接

网友B:
这种事关整个家庭安危的东西还是不要买这种不靠谱的,多花几块安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赠品插排,没必要专门花钱买,就这种地线也不接的,基本都一个货色,3块的仿公牛两位黄插排都比这 ...

不打开看的话,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而且你想打开也没法打开,除非是不想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打开看的话,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而且你想打开也没法打开,除非是不想要了 ...

我说了啊,侧面有孔的别买,八成都是这种随意跨接的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啊,侧面有孔的别买,八成都是这种随意跨接的烂货

当时不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关整个家庭安危的东西还是不要买这种不靠谱的,多花几块安心很多。 ...

看似很便宜,其实花钱买垃圾

网友A:
当买经验吧,现在大牌插排也不贵,我屯了一堆飞雕欧普正泰啥的,玩插排以来最扯的是发现当初被喷得最狠的小米铜排用料是真的足,不说第一也是同行最前列

网友C:
目测看这用料这样的东西估计也就 3-5元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看这用料这样的东西估计也就 3-5元之间。

5块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买经验吧,现在大牌插排也不贵,我屯了一堆飞雕欧普正泰啥的,玩插排以来最扯的是发现当初被喷得最狠的 ...

我现在也囤了不少排插

网友D:
如今的假货太多,稍不注意就上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今的假货太多,稍不注意就上当了。

这个只能算是劣质产品,假冒的谈不上,我当时也是看着便宜,而且还包邮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买淘宝上的垃圾货就是对家庭的不负责,让奸商都死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算是劣质产品,假冒的谈不上,我当时也是看着便宜,而且还包邮几块钱的东西 ...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话一点都不假。

网友:
这种开关基本上我都会换成船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