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CFT1D3LI主板这个接口如何利用上?

楼主(2020-11-02):
联想CFT1D3LI主板,应该一体机上的主板,查百度,CPU是和主板一体的,双11想买块SSD换上,看到这个接口,想利用上,红框中的接口是Mini-PCIE插槽接口么,可以买哪种配件使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接无线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接无线网卡的

只能接PCI-E的无线网卡

网友:
这个性能太低了,还不如atom

网友B:
无线网卡,只能用无线网卡。还有这不是一体机的主板,而是普通台式机的,联想新圆梦系列的主板,这个主板的电源是外置19V供电的。可以做软路由,也可以跑WIN10系统,流畅运行。这个系列主板还有CFT3I,CFT3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接无线网卡的

网上搜了一下,怎么也可以转接USB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只能用无线网卡。还有这不是一体机的主板,而是普通台式机的,联想新圆梦系列的主板,这个主板的 ...

前几天加了一块SSD,怎么感觉速度也不快呢。

网友C(2021-08-24):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加了一块SSD,怎么感觉速度也不快呢。

你好,问下您,ssd直接插这个插槽上了么,谢谢

网友:
查了下,按摩店的apu,性能与奔腾t2060同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下您,ssd直接插这个插槽上了么,谢谢

这个插槽应该是放那种半高无线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