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那个电脑配置高

楼主(2020-11-02):
       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电脑是我2012年左右通过我同学购买的从网吧退下来的二手电脑,当时连主机配19LG液晶显示器总共花了1500元。八年以来,质量还可以。但是从去年开始,开始出现动不动不敢碰,只要开一下抽屉或者,挪一下机箱,就出现滴滴滴报警声不开机,到今年甚至有时候出现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但是显示器黑屏,有时候等着用机子却坏了,把人气得直接用拳头砸主机,甚至有时候我用脚踢。所以更换主机这个想法就提上议程。昨天去武功在哪儿看见一批从学校淘汰下来的主机,是联想品牌机。是2012年的主机,根据本人分析2012年以后的主机应该可以上三代内存,拆开发现主板为H61M主板。作为一个淘宝者的我,决定赌一把,也没有通电试机,发现配件齐全,就直接买了回来。一台主机,四个小音箱,外加一个电源,一个小主板,一把线,总共花了150元。不知道是不是买贵了。
这就是昨天淘回来的那个联想主机的CPU,是英特尔奔腾G630,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联想主板可以支持酷睿i3i5i7三代的处理器,最高可以支持奔腾的G840,

显卡用的是ATI公司的HD5400

这是我正用的电脑配置,CPU为AMD  X2  245

我的这个老电脑我已经升级为固态硬盘了,用着还比较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动不动说不定那会儿就黑屏滴滴滴报警,所以有时候经常误事。所以特来上论坛请教一下各位高人,买回来的这个老联想有没有比较升级到三代酷睿CPU。
      那个联想的具体配置,不知道怎么搞得,图片发不上来,总是提示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联想的这套机器不算贵,不过最好换个二代I3几十块,不贵,性能比奔腾好很多,内存起码要8G

网友:
和你一样,几个月前捡了台联想扬天T4900D 台机,I3 2120处理器,H61主板,自己加了根2G的内存,换了块SSD,比以前的G41确实快了不少

网友:
H61主板支持22纳米CPU可换E3 1220V2 加根4G内存条 加个固态,日常上网办公足够。

网友:
我是I3 3225+B75M+4G+1T机械盘很好用。

网友:
630都是白给了。还买?

网友:
G630呀,H61的,当然这套高。日常办公,影视,聊天,网页足够用了,如果有点稍微的闲钱,再去买块I3或者I5。2-3代的处理器或者是志强的E3弄上去性能翻倍,最好是加块2手的固态,4G三代的内存和显卡,成本应该控制在500块以内足够了。打一般的LOL之类不那么吃配置的游戏也足够了。

网友:
机子原配G630属二代,要升三代I3 I5,主板有可能要刷BIOS才支持。

网友A:
你这个G630和之前那个amd245性能基本相同

网友:
我的i3-2100+HD6750已服役九年,依然在用,够用

网友:
150全套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老机器黑屏报警,全部拆开清灰在装好,可能会好,时间久了,可能有的接触不良

网友B:
2台机器的性能在伯仲之间,都是菜鸡互啄,不过h61可能升级更好的cpu,老机器没显示可能是显卡到显示器的连线出问题了,拆下重新安装连线或更换一条新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台机器的性能在伯仲之间,都是菜鸡互啄,不过h61可能升级更好的cpu,老机器没显示可能是显卡到显示器的连 ...

感谢先生的热情回复,不是线材问题,我自己就是一个家电维修员。确认是机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台机器的性能在伯仲之间,都是菜鸡互啄,不过h61可能升级更好的cpu,老机器没显示可能是显卡到显示器的连 ...

多谢先生回复,我也是这么觉得,听说英特尔的处理器比AMD的处理器好,咱这些年一直用的都是AMD,现在有机会了,总想体验一下英特尔的处理器比AMD的处理器好在那。有机会的话我也想把处理器升级一下,可惜升级到酷睿I5三代CPU价钱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G630和之前那个amd245性能基本相同

个人觉得前天收购的这款联想比我现在的这个老电脑能高那么一点,毕竟人家用的是三代内存条,而我这个还是二代内存条。

网友:
凑合用吧,我也是用的牙膏厂2代U,不过是最强那个。

网友C:
AMD Athlon II X2 245        CPU Mark  1,022
Intel Pentium G630 @ 2.70GHz        CPU Mark  1,290

建议找片3570S 但估计比你整机都贵
有独立显卡还可以考虑 v3 神教
Intel Core i5-3570S @ 3.10GHz        4,622
Intel Core i5-3570 @ 3.40GHz        4,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 Athlon II X2 245        CPU Mark  1,022
Intel Pentium G630 @ 2.70GHz        CPU Mark  1,290

谢谢先生热情回复,我查了一下,这款I5三代处理器就是比较贵,既然如此,那我可以考虑换个奔腾的G840,这个CPU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热情回复,我查了一下,这款I5三代处理器就是比较贵,既然如此,那我可以考虑换个奔腾的G840,这 ...

理论上h61可以支持22nm的u,不过联想的bios有可能不支持,可以尝试找到主板代工厂的同型号主板bios更新一下,如果支持的话淘个g2030或g2140比较实惠。

网友:
主板BIOS支持的话上个I5 2400,大盖17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