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主控怎么才能被开卡软件识别

楼主(2020-11-02):
红色2个圈 都尝试短接 都没用,专家卡20329C  ,闪存检测软件提示未连接。!!!!

网友:
这个问题请楼下的高手解决

网友A:
首先你要找对软件, 这个是MK8115的主控, 然后你圈起来的就是ROM 孔 ,如果短接还不能识别 , 就需要看看硬件是否 出现故障!

网友B:
msata转2.5我也试过不识别的,换一个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找对软件, 这个是MK8115的主控, 然后你圈起来的就是ROM 孔 ,如果短接还不能识别 , 就需要看看 ...

硬件 设备管理器能看到4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转2.5我也试过不识别的,换一个又好了

不知道笔记本msata 能开不

网友:
之前有人开卡的帖子 去看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4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笔记本msata 能开不

应该可以吧

楼主:
谢谢  我明天去找台X220 23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笔记本msata 能开不
没试过用msata口开,反正设备在手,折腾下呗。还需要考虑的是20329c对mk8155友好吗?

网友:
看起来像是mSATA接口!

网友:
应该就是那2个小孔

网友:
俺不懂
短接一下试一试呗

网友:
你的量产软件不对,找这个MKMassProd811x_A.0.04.013,短接孔是对的JP1。。。

网友:
这个主控怎么才能被开卡软件识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43

网友:
这玩意是JM变体,需要JM20329的吧

网友:
不知是不是非要20329D

网友:
真的非要20329

网友:
感觉固态太高深,主控多,设置多。还是玩玩u盘算了

网友:
短接认到4m应该就可以量产了,进入了rom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