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一元买的车充

楼主(2020-11-02):
一元买了个车充,其实车充有好多,但是看见便宜还是想买,这不就买了一个,拆开看看,顺便测试下带载情况
外观,输出标称3.1A5V

拆开里面电路

反面

电源管理芯片,HC2020A

保险电阻

带载情况,没有合适的负载,找了个小电阻,可能太小了,电流达到4.08A,电压有点下降,3.1A肯定没问题,还行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不是2A的负载么,咋彪4A去了,你背面加装了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2A的负载么,咋彪4A去了,你背面加装了水泥电阻?

是的,改过

网友:
4A,这电流充手机会挂吧?

网友:
记得以前买过一个便宜的车充,里面竟然是一个7805

网友:
这货很容易把手机烧坏 建议别用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当买了个DC模块,反正这种拿来充手机不安全,芯片挂高压直接就进手机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