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HK400 53FP S1 300W ATX开关电源网飚钻石版拆解

楼主(2020-11-02):
搞不懂这电路,初级有个3843B,次级好像省略了一些电路。
2016年的,各个电压都很正常。
PCB板子上的号,HK400  54FP

楼主:
初级还有个八脚IC,BH0F70A

次级八脚IC,ST9S313C_DAC

网友A:
300瓦额定也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瓦额定也太小了

我电源280的

网友B:
这个被动PFC怎么只有一个电容,两个变压器!

网友:
pcf电感没穿衣服 是故意的吗?

网友:
都钻石了还不是主动PFC和双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被动PFC怎么只有一个电容,两个变压器!

单管正激或单管反激台达十年前玩剩下的,到了航嘉长城这些厂家这里就是高端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被动PFC怎么只有一个电容,两个变压器!

我看了两遍,感觉怪怪的。这款电源感觉工艺还可以的,用料一般吧,中规中矩。

楼主:
航嘉HK400 53FP

反正设计的也够古怪的了。

网友(2021-04-03):
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改可调吗?

网友:
这个可改可调吗?

网友:
总觉得这个网飚版不如冷静王的好

网友:
航嘉的品质还是很棒的

楼主(2021-11-12):
这种改不了可调

网友(2025-02-16):
你这个怎么没有接显示器的电源插座?  我这个后面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