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开卡问题

楼主(2020-11-02):
群联开卡工具,好不容易在论坛里下载一个,插盘报错,换xp,win7,安装c++运行库都试过了换了几个系统都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
先短接再插电脑,不是rom模式程序会崩

网友:
把这些东西都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再连,除非清空过,不然不短接就连会挂

楼主:
短接点不明显,短哪里

网友:
正面最下面丝印上有两个焊盘,就短那个

网友:
FB和GND  字数补丁

网友:
7上面两个圆点

楼主:
SATA连接电脑升级固件15%死机,开卡工具选择刷固件或者其它的都是各种fail,怎么破,此盘扫描很多坏道想重新量产试试

楼主:
在线继续等

网友:
海力士16nm 2D TLC闪存,有软件就开卡吧。正片闪存就容易挂,何况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