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惠普笔记本电源并改电压

楼主(2020-11-02):
一个老笔记本电源,想改成5串电池充电器,拆开后发现自己功力不够,只好改了电压

电源19v  4.7A  功率很够用

这个电源有14年的历史了,是我爱人在06年买的笔记本带的
笔记本早都卡的卖破烂了,电源却还在

无损开壳

正品电源一般做工都非常好,滤波,屏蔽都很到位

拆出电源主板

去掉屏蔽层

这个硅胶用量太大了

电源背面都是硅胶,而且非常硬,只清理了低压区
主控区与高压区在一起,原件太多,硅胶太硬,没改硬清理
低压区没运放,只好改了电压

电压改为24v

使用T12做负载测试

24v时带负载保护

改成23v

3A输出没压降,可以了

如果想24v正常,那就得改保护电阻了,硅胶难清理,算了。23v也没啥大影响

网友A:
不用改电压,配合这种恒流恒压模块,完美变5串锂电充电器,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电压,配合这种恒流恒压模块,完美变5串锂电充电器,我就是这么干的! ...

晚上刚修好一个这样的模块

网友:
改的哪里也要发个图吧?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性!

网友:
23除以5穿 不是每串4.6v吗。 满电4.2。 我都不敢超过4.2的。

网友(2024-01-07):
楼主改了哪里? 求教程

网友:
烧的这么红竟然不坏

网友:
23v高了,23v高了

网友:
每个模块能输出5个鞍吗?

网友:
没看懂   但是也顶下

网友:
改23V能干啥用? 给电瓶车充电?

网友:
5S 需要BMS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电压,配合这种恒流恒压模块,完美变5串锂电充电器,我就是这么干的! ...

我也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