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坛友送的恒压恒流充电模块

楼主(2020-11-02):
坛友送的模块在我手里吃灰好久了,今天改充电器不成功,所以找出来先对付下
坛友改了可调电阻为外接的,我去掉他焊接的线,改回可调电阻,上电发现模块是坏的

输入的数控电源直接保护了,撤掉电源,用万用表检查发现输入短路,继续测量发现Q3短路
猜测Q3损坏,

拆下Q3,丝印已经看不清了

大致看了下线路,判断Q3为N-MOS,于是找出拆机的mos更换

更换完毕,上电输出正常

电流调节正常

找一个小盒子

焊接线

测试给21v电钻电池充电正常

安装

搞定。CV 绿灯  CC 红灯  CH蓝灯。
先这么用吧,后天又出差了,来不及打板做充电器了,等回来再弄吧

网友:
顺便把电压电流表头也加上,利用剩余空间。

网友:
这个功率小

网友:
可调的改成定压定流的   应该把可调电阻也改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式的,恒流带显示的,有一位数显示有问题咋回事? 比如12v,2这个位置怎么调都看不清 ,像2像0又像8。。。

网友:
和我的一样,坏了肖特基的,换了更大号。
务必贴个散热片

网友:
两三块买个小电压表一起装里面

网友(2020-12-31):
这个板子问题多,有升级版了。

网友(2023-06-06):
这个板子我都烧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