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多有很多ut210e售价不到两百,是不是有猫腻

楼主(2020-11-02):
如图,也没什么评论,不知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网友:
拿货渠道不同吧

网友A:
这东西又没假货,能有什么猫腻。本来东西就不怎么样,表盘还是老样子容易接触不良,速度又慢。还好小电流表现还可以。

网友B:
我的这个测直流电流时经常自动重启,就像电池瞬间松了一下,又得换一下切换键。有时会连着重启几次,像电源不足的样子,但是电池又没问题。充电电池和碱性电池都换过,随机重启。其它档位没试过,买它就是冲着直流电流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又没假货,能有什么猫腻。本来东西就不怎么样,表盘还是老样子容易接触不良,速度又慢。还好小电流表 ...

我还真发现了一点点猫腻。有一条评论说,收到的货后面标签全是英文的,明显不是正规的国内行货啊!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在淘宝的下单  到手价也是185啊  领个券    再200-25 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看了很久了。没敢买,有没有试水的

网友C:
我2015年买的是158到手,后来买的人多了,奸商一路涨价,说明其实值不了那么多钱。UT210E的一个缺点是转盘与PCB铜箔的同轴度不好,常常接触不良,需重复旋转转盘才行,看来几年了过去了也没改进。

网友:
我入手一个,原来买的测试直流不怎么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测直流电流时经常自动重启,就像电池瞬间松了一下,又得换一下切换键。有时会连着重启几次,像电源 ...

这是明星表啊,这么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2015年买的是158到手,后来买的人多了,奸商一路涨价,说明其实值不了那么多钱。UT210E的一个缺点是转盘 ...

我是17年139在京东买的

网友E:
这个表盘经常接触不好,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明星表啊,这么不好用吗?

就是这么不好用, 也许我是个例,这个问题真的很烦人。其它朋友也可以测试下有没有这个问题,看看是否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盘经常接触不好, 怎么解决呢?

我是根据电路板上边的摩擦痕迹,看准电路板偏移的方向,在反方向与机壳间塞一块小的厚纸板,使电路板往回移动一点,这样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
转盘接触问题其实还是设计问题,电路板上的铜箔设计得太窄了,应该是模仿别人的,但制造精度又达不到别人的水平,所以偏心接触不良,把铜箔设计得宽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根据电路板上边的摩擦痕迹,看准电路板偏移的方向,在反方向与机壳间塞一块小的厚纸板,使电路板往回 ...

这样也行》?那我经常关机的问题说不定也能这样解决咯

网友F:
我刚买的已经收到  是原装正品  不过和老版比起来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测直流电流时经常自动重启,就像电池瞬间松了一下,又得换一下切换键。有时会连着重启几次,像电源 ...

你这个和我类似, 很多年前买的,感觉是电池触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买的已经收到  是原装正品  不过和老版比起来有点不一样

很正常,210E刚刚出来的时候用料十足,芯片为全功能版0660方案,还有一长排电容。

后来慢慢降低了元件使用档次了,长排电容不见了,芯片好像也换成10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盘经常接触不好, 怎么解决呢?

我就是因为电流档测不准,给返厂维修,维修部给我换了个前盖解决问题,还给我洗了下电路板,本来按键切换也不灵光,现在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