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力科dda-260测试图

楼主(2020-11-02):
很复杂的一个示波器,参数强大,四通道测试都正常通道1测试

通道2测试

通道3测试

通道4测试

网友A:
这是啥时候的机器?看成色像是新货,但是居然还有软驱?软盘早就绝迹了啊

网友B:
好东西啊,虽然标的是个磁盘分析仪但这就是基于示波器基础上做的,2GHz带宽绝对硬货,我记得这玩意还内置了打印机,直接能打印屏幕波形。
那个软驱的确过时了,可以换个U盘仿真软驱,找个旧的u盘插上就方便保存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时候的机器?看成色像是新货,但是居然还有软驱?软盘早就绝迹了啊 ...

应该是比较早期的示波器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虽然标的是个磁盘分析仪但这就是基于示波器基础上做的,2GHz带宽绝对硬货,我记得这玩意还内置了 ...

还有这种神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神器啊

啥神器?那个u盘仿真软驱?
那你可错了,那顶多是个给老设备续命的附件,你这示波器才是真正神器
对了有没有配套探头?一般无源探头也就500MHz带宽,这机器配齐4根2GHz有源差分探头可是得不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神器?那个u盘仿真软驱?
那你可错了,那顶多是个给老设备续命的附件,你这示波器才是真正神器
对了有没 ...

也不算神器啊,在隔壁论坛想5100想出手也没人要
确实是探头太贵了,要不也想自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算神器啊,在隔壁论坛想5100想出手也没人要
确实是探头太贵了,要不也想自己用 ...

这一代力科示波器已经有了很好用的模板触发,再加上2GHz的实时带宽这还不够神器?
做磁盘分析还加了存储深度。这些都是高级货的特征,之后的示波器的改进就是更高带宽,更低负载的探头……,你可以想办法找个专用差分探头量个lvds信号或者时钟,才能知道为啥我说这是神器,你现在这探头限制了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算神器啊,在隔壁论坛想5100想出手也没人要
确实是探头太贵了,要不也想自己用 ...

其实高级示波器的关键特征它都有了,2GHz带宽也足够应对大多数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我以前日常工作示波器是dso8000系列的,500MHz,后来因为分析cpri上了一台8GHz dso80000系列的,配了全套差分附件,然后发现我板子上的很多信号并非自己以前看到的样子,差距之大超乎想象,这是15年前了。你这台是当年三大厂里和tds7000,dso80000同级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高级示波器的关键特征它都有了,2GHz带宽也足够应对大多数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我以前日常工作示波器 ...

这示波器放我手里确实是浪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