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等离子电视机开机慢是啥情况?

楼主(2020-11-02):
最近几个月偶尔看下电视发现电视机开机不怎么顺利了,电视机上的按键都几乎没啥用了,一直都用的是遥控开关机,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遥控不起作用,要通电几分钟后遥控才有反应,这样的状态只要不断电就没有问题,一旦切断断电源时间过久毛病还会犯…这种现象到底是红外接收器有问题了还是其他的电容啥玩意儿的有毛病了?

网友:
起脚是电容、电容、电容

网友A:
动动手量下电压嘛!

网友B:
可能是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量下电压嘛!

拆开太麻烦了,等离子的几十斤重…今晚看看有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量下电压嘛!

得有时间才行,现在除了晚上下班后没有业余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

待机电源?感觉应该是遥控接收器附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源?感觉应该是遥控接收器附近的

说的待机电源是第一次上电最先出来的电压,那是给处理单元供电做开机准备的。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容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