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酷开KX55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20-11-02):
借大家的宝贵经验,减少弯路与浪费!

网友:
没看懂是横向出现问题还是竖向出现问题。排整体电视图片我看下。

网友:
检查排线  检查逻辑板电压 什么vhg  vgl 电压什么的 不行就找技改的看看有没有救

网友:
检查排线试试,也许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横向缺画,这个屏没看过,不知道能不能切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