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拆个百得BM3B充电器,无输出求指点。

楼主(2020-11-03):
闲鱼拍了个百得BM3M充电器,到手插电输出正常,拿去给6V电瓶充电的时候就没有输出了,带着30W小变压器,功率一直在4.5W左右。目前情况就是量输入电压100V左右,保险丝啥的都正常,无明显烧毁的痕迹,请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拨动开关是调整6V和12V充电用的

输出端

输入端

网友A:
输入100v肯定不对,查输入插头到整流桥之间的电路!另外开关电源接工频变压器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00v肯定不对,查输入插头到整流桥之间的电路!另外开关电源接工频变压器干嘛? ...

原来就是110V输入的,变压器是220转110的

网友:
顺着电路量下去。。。到哪里输出不对就是哪里往后查 我是小白 不会别的方法。。。都是这么笨办法来

网友A:
先上电子负载测一下输出电压和电流,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子负载测一下输出电压和电流,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有问题!

刚开始量输出端有电压,现在没有输出电压了

网友B:
应该有个外壳标签照片,看看是什么电压输入,多少输出,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个外壳标签照片,看看是什么电压输入,多少输出,才好分析。

120V输入,输出6V、12V,给电瓶充电的

楼主:
顶顶,高手来指点一下了

楼主:
周末人多继续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