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摩拜充电宝快充模块

楼主(2020-11-03):
第二版重新设计了一下,加入了QC PD自动识别并分配对应功率,QC最高充电功率为20W左右,PD为45W左右。

用乐视24W充电头进行充电测试

在充电宝电量为25%左右测得充电器输出功率为23W左右

真正给电池充电的输出端为20W左右,效率大概90%左右

此时QC快充指示灯点亮

下面进行PD快充测试,倍思65W充电器供电

在充电宝电量为50%左右测得充电器输出端为50W左右

真正给充电宝充电的输出端功率为45W左右,效率大概91%左右

此时PD快充指示灯点亮

后续再做个基于SW3518S的充电模块两块板对接放入金属盒内,然后装上插针和DC头直接插在充电宝对应的输入输出插孔上

两个USB A口和排针方便连接副板

PCB板也是随便画画,画的有不到位的地方希望大神指出哈,谢谢!模块是基于TL494的升压模块,PD诱骗是基于IP2721芯片(20V诱骗),QC诱骗和指示灯都是模拟电路。

背面开窗散热,1265的电感温升还是挺小的,主要发热器件就是那颗SS54续流肖特基,压降有点大。
争取12月份把整个模块做出来!

网友:
不錯,剛好入了一個玩玩。

网友A:
大佬可以定制个诱骗器嘛。

网友B:
肖特基可以选用TO220或者TO263封装的,散热条件更好
话说可以用TL494的双端输出,做同步升压

网友C(2020-12-03):
小白不懂求告知 电池电压25.2V诱骗电压20V能充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定制个诱骗器嘛。

个人也是随便玩玩,能力也是有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可以选用TO220或者TO263封装的,散热条件更好
话说可以用TL494的双端输出,做同步升压 ...

是个好主意,效率90%左右能接受,同步整流应该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不懂求告知 电池电压25.2V诱骗电压20V能充进电吗?

不可以,任何给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必须高于其电池的额定电压,如一块锂电池的额定电压是3.7V,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输出电压就应该是4.2V,因为锂电池的满电电压就是4.2V。诱骗器诱出的20V电压要想给25.2V充电宝充电就必须加个升压模块,使20V升压到2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