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一个自动煲药机

楼主(2020-11-03):
退役下来的煲药机,修好备用,以防业务繁忙,没有机器用。

之家撸回来的棘轮扳手,既然是绿林出品。很多年了,总算用上了。

好用

打开一看,惊呆了,里面既然是蚂蚁线。

煲体连着一个温度

奶泡的指示灯。

记录下线

记录线

拔下烧毁的插座

铁的。

两个对比。

安装上去。

插上线。

核对对不对

找找备用的螺丝。

寻找垫片。

合适

拧上螺丝。

渣渣货,为了节约成本的工业垃圾。

上电,没有放炮,电亮着。搞定。

网友A:
修好也别再用了,我感觉是三无产品!

网友B:
加热盘铁的,中药这样没问题。.

网友:
我也买一个,熬中药。

网友C:
能用就行了  手机确实可以换了这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也别再用了,我感觉是三无产品!

有品牌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盘铁的,中药这样没问题。.

只能做备用了。

有分体的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盘铁的,中药这样没问题。.

只能做备用了。

有分体的煲体!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行了  手机确实可以换了这像素

荷包羞涩,呵呵。

网友D:
这种好像中间凸起的,不好用,发热在凸出部分,要多加水

网友E:
现在卖的一般能自动煎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卖的一般能自动煎药的

嗯嗯!现在都没人用这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像中间凸起的,不好用,发热在凸出部分,要多加水

是的。分体加热盘的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卖的一般能自动煎药的

分体煎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现在都没人用这类的!

你说的很对。但是美国没有这个。

网友:
会生锈,估计要来就用铁质的插座,好产品不会用铁质插头插座

网友:
工具不会嫌多

网友:
螺母凹槽结构有点像零几年公共自行车花鼓两侧,螺母加上轴碗可以避免被开口扳手拧松,只能套筒扳手。要是发热盘是PTC防空烧更好。

网友:
功率应该不是很大,插座怎么还能烧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