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离菊花被爆不远了?

楼主(2020-11-03):
宜家史高博。质量认证方面应该没问题。排除针对儿童或者小体型女性的那几款。这椅子坐感其实还不错,199也便宜。

缺点:五爪盘71cm,比人体工学椅子都占地儿,还容易碰脚。不过好处是无论你重心如何偏,它都稳如狗。我原先坐过60cm底盘的轻型电脑椅,有一回较快较浅地坐在前沿,瞬间整个椅子翻起来砸我背上。外加宜家的万向轮都是重力感应的。站起来后不容易跑,进一步防止这种事故。

原先坐上去会下降2cm,起身则恢复,正常现象。很多牌子的气压杆都如此,我去宜家试坐其他,无一例外。

但昨天开始,气压杆似乎漏气了?坐上边经常性自动下降至最低,比规格表里的“最低坐高42cm”还低很多。不过扳一下杠杠还能正常升起来。

买来才半年左右,曾偶尔发生自降;也不知气压杆原理。据说漏气反而不会爆。但既然漏气了,怎么还能升起来?而且原厂是氮气,这样反复会不会混进去氧气?

【补充】
去宜家官网,已经搜索不到该款了?原因大概率不是气压杆(同款气压杆的其他椅子都还在售中),而是五爪。宜家这种底盘都是组合的,虽然全钢,但接榫处只用了一颗螺丝,久之易断:

然后就这样了:

案例不少。这是陆续断了3颗的:

【再补充】

既然能够升起来,肯定就是没漏气。也就是说,湖蓝色所对应的气缸部分充满氮气,密封性没有问题,氧气是不会进入的。

为何充氮气?因为它惰性,物理上不容易受温度影响;化学上不容易反应。气压杆为了升降顺滑和密封,内部有润滑油。在外力冲击瞬间,会部分气化,遇到氧气则燃爆。爆炸会把开关栓顶杆朝上射出,直插菊花。

山寨杆,氮气不纯,或者用空气取代。但是爆炸需要的初始能量,你的屁股提供不了。网上著名的实验视频,是用重物从三楼坠下撞击椅面才引爆的。网上那些办公室爆菊图,不能排除照片是好事者为之;实际上这种概率远比空难低。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空难就像椅子爆菊一样惨烈,往往耸人听闻,故而被我们心理放大了。

我椅子出现自动下降(降速比按压开关时慢很多,约2cm每秒),估计是开关栓密封不好。从原理看,如果复位弹力不够,阀门松动,会导致气缸上部压力降低,不足以抵抗人体重力而下降。图:弹簧只是示意,我找了很多图和视频,依旧无法看清真正结构。

但无论如何,不至于爆炸。从原理分析:

1.如果真漏气了,那就永远不会爆。但代价是无法升降。
2如果降至最低,则相对安全。因为此时活塞顶住开关栓,气缸上部此时基本没有什么气体了。下部气缸有压力,但不承受人体重力,比较稳定。即使爆炸,也不会把顶杆射出来。
3.如果升至最高,情况则相反。体重+椅面重量将完全依靠上部气缸的氮气被压缩后产生的压力来平衡。此时坐上去的动作宜轻缓。胖子尤其注意!当然,我只是说相对危险

对于合格气压杆,经历十万次冲击检测的,就无须担心,哪怕偶尔椅震几回。

网友:
自从看到不少爆菊的新闻,就不敢买这种升降的椅子了
家里以前有一个,还好,漏气了,升不起来

网友A:
弄一张钢板垫屁股底下,随你怎么炸

网友B:
换液压的安心。我去理发店坐那气压的都战战兢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张钢板垫屁股底下,随你怎么炸

这个肯定的,我所有气压杆椅子,除非底座本身就厚 ,否则一买来就安钢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液压的安心。我去理发店坐那气压的都战战兢兢的。

哪有液压的?什么价格?我看到低至安吉地摊货,高至米勒上万的人体工学,都是气压杆啊

网友C:
除了上班的地方外,家里都用实木的,防止菊花不保

网友D:
肯定不是漏气  是锁紧装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上班的地方外,家里都用实木的,防止菊花不保

那还不是一样。换过来还差不多。一来单位采购猫腻多,比如自己考察放心;二来单位椅子是脱离你控制的。你不知道那位体重超标的保安巡查累了,一屁股蹲坐过你工位?或者你冲破世俗樊笼经理和同事MM加班时椅震了一把?实际上即使劣质气压杆,日常只要小心坐上去,也不会爆。暴力坐法,或者长期负荷超标,才会爆。

网友:
弄一张钢板垫屁股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是一样。换过来还差不多。一来单位采购猫腻多,比如自己考察放心;二来单位椅子是脱离你控制的。你 ...

分析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漏气  是锁紧装置有问题

锁紧装置是什么?有图吗,愿闻其详,谢谢指教!

网友:
不加钢板是内脏刺伤,
加了钢板是钝器击伤,
你自己选!

网友E:
我看过好多升降椅子在气压杆顶端和椅座中间都有一块边长10cm见方2mm厚的钢板。包括我家的也都是,所以没那么可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好多升降椅子在气压杆顶端和椅座中间都有一块边长10cm见方2mm厚的钢板。包括我家的也都是,所以没那 ...

这其实是个悖论:如果采用劣质气压杆的厂商,本身就是抠成本,不会用钢板。如果用了钢板,其实是底座整体结构使然,这样略微讲究的椅子也不会使用劣质气压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其实是个悖论:如果采用劣质气压杆的厂商,本身就是抠成本,不会用钢板。如果用了钢板,其实是底座整体 ...

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这玩意还是买大厂的品牌货可靠。三无产品碰都不要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