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不能点火,都可以直接买燃气灶点火枪来点火吗?

楼主(2020-11-03):
如题:①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灶出现不能点火的故障,是否都可以直接买  燃气灶点火枪  来点火,免得对燃气灶 进行维修?
燃气灶维修的难点在于:  燃气灶的螺丝非常不好拆!  太麻烦了!

我见过家电维修师傅上门维修燃气灶,直接用 手用角磨机,切掉螺丝。
万和燃气灶点火针淘宝卖最便宜的也要13元/个,

②请问各位老师,淘宝上卖的  燃气灶万能点火针,能否直接代换  万和燃气灶上坏的点火针?
有没有哪些  燃气灶上的点火针或感应针,  非要买原厂的点火针或感应针,才能使用?(不能使用淘宝上卖的燃气灶点火针或感应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可以用点火枪,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A:
煤气灶很难修么?

点火枪使用要配合气门旋钮打开操作,时机不对会爆燃,或点不着;一天到晚要用的东西,一惊一乍的,不心塞么?

煤气灶不点火,听不到打火的嘀嘀声,就是升压,电路组件坏了,跟点火针无关;假如有嘀嘀的打火声,可能是点火针击穿内漏电了。

可以淘宝买点火针,有原型号的,也有通用的,原则就是露出的长度要一样,直径要能装得下;那种通杀的,带两个螺帽可调节的最省心;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一个金属针,外包陶瓷绝缘层而已,理论是通用的,只要你能安装到位。

网友:
是这样的,曾经在某大型家电公司做过厨电研发的工作,陶瓷柱打火针应该是用一个禁锢螺丝扣死在燃烧器上的,使用的时间太久了就容易禁锢在一起确实难拆,打火针是具备通用性的,但是为了保证打火的性能,打火针距离炉圈有个5-6mm的距离(记不太清了),其他的没啥大考量的,只要尺寸合适,具备通用性,打火针和高频包其实都是杭州那边的公司生产的,

网友:
我家气灶有一次炖汤溢出来流到点火针上,导致高温的点火针陶瓷外壳炸裂漏电,偶尔能点大部分时间不行,用个打火机点点就行了,一直没弄。这针我看不贵,就是好换吗?还是想买来换好。

网友:
换个灶吧,又不是多大的花销,这种生活基础保障还要自虐得多难受

网友:
很多年前就这样用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保守疗法,燃气灶使用不当也有危险,先要识别是不能点火(没有放电),还是气路问题、保护问题,手动引火后保护动作正常?
没有很大把握还是换整个点火套件及热电偶。安全第一。
实在不行换个灶。就整个不锈钢、使用时限很长的。

网友:
用点火枪好点的很。怕修的麻烦就用点火枪凑合。

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纸折一个长条,用打火机点燃纸条一头,再去点炉子。自从买了点火枪,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很难修么?

点火枪使用要配合气门旋钮打开操作,时机不对会爆燃,或点不着;一天到晚要用的东西,一 ...

感谢“苏州熊猫”老师的耐心回复指点!

经常在论坛看到老师发的精华拆机贴,对老师的技术一直很仰慕!

还想请问老师,  我在论坛也看了不少的拆燃气灶的贴子, 都说道一点“ 灶好修,螺丝难拆”

对于拆燃气灶螺丝,  老师有哪些好的方法? 感谢老师继续指点!

网友:
我多次拆修过燃气灶,没觉得螺丝难拆。外露的就是点火针和感应针,点火针使用卡簧固定,一撬就下来,感应针没拆过。里面有点火器、电池阀,好像还有微动开关,没有很复杂的东西。不能打火要看什么人情况,要是感应针、点火器或电池阀坏了只能更换新的,点火枪没用。要是点火针坏了,可以用点火枪,不过换个点火针很容易,也非常便宜。建议你打开燃气灶看看,也许就是点火针下面的电线掉下来了,重新插上去就行。

网友:
现在使用的这种灶要看具体情况,有些个直接用明火 点的话可能还真不好点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没电的情况下都不带出气的,前些时候电池没电了,打火很费劲,手头没合适电池想直接用火点,结果发现拧开后连气都不出,后来还是把电池敲了敲凑合用的,赶紧换了电池。电池差不多一年一换吧。
我用的是两节一号电池的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苏州熊猫”老师的耐心回复指点!

经常在论坛看到老师发的精华拆机贴,对老师的技术一直很仰慕!

一般500以上的嵌入式燃气灶,大多用不锈钢螺丝,很少难拆,偶有难拆也是铸铁的炉芯。

其实不是专业人士,也很难有好办法,一般无非是大力钳,或直接切掉磨掉;当然家用的不急可以用油浸泡,过一段时间在拆。

网友:
真要拆又不难,大多是懒得去弄,出问题的燃气灶一般都用了几年,翻来翻去污垢油腻弄一手,还得去淘配件,不如得过且过用个点火枪。

网友:
买一把充电手钻加上合适的批头就没有拆不下来的螺丝!

网友:
燃气灶大部分都是不锈钢螺丝,电动螺丝刀很容易拆,难拆的是灶头位置,大部分是铁的,容易绣死!不过那种说燃气灶油腻的?多久不清理???3个月清理一次,半年清理一次油烟机,就很干净了

网友:
控制器坏了,用点火器暂时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失去了熄火保护,小命还是要紧嘀……

网友: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灶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00以上的嵌入式燃气灶,大多用不锈钢螺丝,很少难拆,偶有难拆也是铸铁的炉芯。

其实不是专业人士 ...

感谢“苏州熊猫”老师的再次回复指点!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点!我也买了大力钳,以后遇到不好拆的螺丝,用大力钳试一试。

网友:
点火针一两块钱一个,拆下来换一个就是。 为什么螺丝不好拆,难道平时一次清洁都不做吗?

用一段时间把那个接水盘清理一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