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手提音响

楼主(2020-11-03):
这个音响号称2个全相喇叭,一个低音喇叭,二个被动低音膜,修复后,效果确实不错,首先是电源接口虚焊,焊好后,发现一个5v稳压集成块发热严重,更换后正常,电池是2并2串,询问官方说是2200ma的一节电池,看图吧,可能有些错乱,不要介意

楼主:
附带修复后的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zODkxODc1Mg==.html另外,电池一般被保护板保护了,短接p-和b-即可激活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充电口还有哪个5V的芯片坏,音质的话比我那9.9元包邮的好,但还是达不到心里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充电口还有哪个5V的芯片坏,音质的话比我那9.9元包邮的好,但还是达不到心里预期 ...

这个主要是拎出去方便,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拎出去方便,哈哈

能把你的蓝牙固件备份一下吗?我的蓝牙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的蓝牙固件备份一下吗?我的蓝牙搜不到。

首次链接蓝牙:开机后,如果听到“Bluetooth mode”,直接在手机蓝牙设置里面找到“PISnet PartyWoofer"链接就可以。如果开机后听到的是“aux in mode ”,就按一下音箱最后一个按键“M”,此时会听到“Bluetooth mode ”,再执行手机搜索蓝牙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拎出去方便,哈哈

朋友,电池插座那边充电时是几伏?我的是不能正常充电 ,充电 时电池口有4伏多,不知如何 下手维修

网友:
知识就是财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次链接蓝牙:开机后,如果听到“Bluetooth mode”,直接在手机蓝牙设置里面找到“PISnet PartyWoofer" ...

都正常就是搜不到蓝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电池插座那边充电时是几伏?我的是不能正常充电 ,充电 时电池口有4伏多,不知如何 下手维修 ...

8.几伏,呢看看M5350B烫手不,这个要换掉。方便把你的固件备份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几伏,呢看看M5350B烫手不,这个要换掉。方便把你的固件备份下吗?

你教我如何 备份再发给你吧 。我的这只能正常联机使用,就是不能正常充电 。5308不烫,反面那个8脚 管子也不烫,但是电压 不足,不知如何 检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教我如何 备份再发给你吧 。我的这只能正常联机使用,就是不能正常充电 。5308不烫,反面那个8脚 管子 ...

你换电池试了吗?编程器把蓝牙板旁边的8脚芯片程序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电池试了吗?编程器把蓝牙板旁边的8脚芯片程序读出来就行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隔壁帖好像换了4606,我没这管子啊。  编程器读就没办法 了,我没编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电池试了吗?编程器把蓝牙板旁边的8脚芯片程序读出来就行了。

大部分的电池,并没有问题,我买了2个,都成功激活电池了,就是保护板保护了,短接B-和P-即可,我已上图,在二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的电池,并没有问题,我买了2个,都成功激活电池了,就是保护板保护了,短接B-和P-即可,我已上图 ...

卖家说大部分换电池,看来这个音箱故障还挺多的,谁能备份下蓝牙固件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的电池,并没有问题,我买了2个,都成功激活电池了,就是保护板保护了,短接B-和P-即可,我已上图 ...

朋友,能量一下主板电池接口那里的空载电压 么。我是用外接电源直接 激活的电池组,但是主板电池口电压 只有4伏多,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量一下主板电池接口那里的空载电压 么。我是用外接电源直接 激活的电池组,但是主板电池口电压  ...

7.4V,好像是的,不会是4V

网友:
引用 楼主:
7.4V,好像是的,不会是4V

谢谢。确定 是板载充电 电路 问题了。

网友C:
蓝牙音箱音质很勉强了,这个只是会响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箱音质很勉强了,这个只是会响的东西了

怕是说了你们会去抢购。   这机蓝牙比某迅 R1 快而稳定 ,音质音量超越R1,带AUX 输入,造型尚可。 可惜的是 有故障,要动手 能力才行……混数码的,拆机总不太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