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块的软包电池

楼主(2020-11-03):
这两块电池,20多年前笔记本电脑的外接扩容电池底板里的。
前两年拆出来时鼓的很胖,昨天发现其中一个彻底瘪掉了,像抽了真空一样。
剪开外包皮看看里面。

可能已经漏过气了,拆开后没有多少气味。

这是多少层?

网友:
好大一块铜泊!~!~

网友:
胆子真大,佩服。我肯定是不敢拆的,怕着火啊

网友:
以前拆过两次之后不敢再拆了。味道大

网友:
空旷地带拆没问题,随时撤退

网友A:
拆完然后怎么处理? 丢垃圾桶吗?

网友:
这玩意,真的会着的。。。

网友:
论坛里果然高手云集!

网友:
以前拆过,现在不敢拆了,味太重了,受不了。

网友:
这种拆开意义几乎没有啊

网友:
里面味道很大

网友:
层叠式电极板结构,有利于较高放电倍率。实在没有回收锂电芯,可以弄点铜箔,配合上耐热塑料双面胶给4056充电版散热,拆的时候最好放在户外,以免一屋子电解液气味。

网友B:
危险啊
锂电可是会爆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完然后怎么处理? 丢垃圾桶吗?

l乱扔垃圾要罚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乱扔垃圾要罚款的

这类报废电池是怎么处理 比较妥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报废电池是怎么处理 比较妥当。

铝壳的10A时左右收垃圾的3-5元一个回收,再大没卖过,铁的不要!!!至于他们收回去怎么处理就不是我能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危险啊
锂电可是会爆燃的

没有电的锂电池和一堆废铝废铁没什么区别。网上做穿刺跌落测试的都是冲满电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