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如何辨别真假mf47

楼主(2020-11-03):
想入一块mf47,但是这个表假货很多,想知道如何辨别是否是正品表

网友:
如果让拆就好办了,要是不行的话,看重量???

网友:
看重量不靠普,我朝的厂家会在表内加水泥,加铁块~加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A:
现在买新表的话,开关板的都是真品

网友:
淘宝20多,指针表差距都差不多

网友:
想要好用可以淘一个前些年出的色环电阻波段开关版的就行,PCB版的不行,不耐用

网友B:
买个正规厂的pcb smt版就行,不用过分介意结构,指针表不耐过载,电流电阻档不小心捅220v,啥版本都没好结果。经常看到指责新表用pcb,用贴片电阻,但想想多少表坏在不当使用上……三娃也用却没多少人骂

网友:
金川MF47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正规厂的pcb smt版就行,不用过分介意结构,指针表不耐过载,电流电阻档不小心捅220v,啥版本都没好结 ...

正规厂一般有哪些,现在出mf47的厂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厂一般有哪些,现在出mf47的厂很多

这怎么说呢,讲讲mf47的历史吧
最开始47是当时的南京电表厂研制的,为啥叫南京电表厂呢是因为这个厂历史可以追溯到国GM党时期,解放后叫了一段时间金川,后来改名叫南京电表厂,后来国企改制后又改回金川。如果你要买老表,47的话当然要南京电表厂的,而且要铁提手nanking标的,不是我拼写错了,不是j就是k,就像北京Peking,长江叫yangtze一样。
国企改制怎么回事大家都明白,反正是产品不行了,但作为经典电工表喜欢用47的大有人在,出来的一帮人就搞了个金宇,注册商标叫川宇,不管是暗示你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好还是真有啥关系也好,这就算是接过来47的大旗,同期我朝的山寨也搞得如火如荼,周边江浙甚至上四都出过47,还有打着合资旗号的……

就说说x宇的吧,好几个产品型号,很复杂,说钕铁硼表头,大家都知道这个特点就是磁性强,可以以小体积低重量低成本做出同样灵敏度的表头,但磁场均匀性就很难说了,这个影响的就是表头线性,其实指针表就是为了直观的半定量测量,最好别纠结精度,否则就只能走上手绘表盘这条路。
然后是选开关还是pcb的,反正我是不排斥pcb,如果你同时用47和数字表,别太差的怎么也得ut136b+这种,估计你放弃指针表或烧坏了它时它的pcb还没明显磨损。
如果就是为了玩,买套件装一台,手绘表盘,调到刀刀压线,也不枉玩过一场

网友:
PCB板我个人是比较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山寨的锡拨盘的,接触不良是常有的事。好些的老表都是转盘波段开关版,并且触点是镀了很厚的银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是相当长的。贴片电阻和线绕电阻或者大功率插件电阻也是区别很大的,贴片功率很小会影响到热稳定性。过同样的电流,小贴片可能都快烧化了,线绕和大功率插件电阻温升会小很多,稳定性好很多。这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老电视常常可以用一两代人,几十年,而现在的液晶电视通常几年就坏,甚至一年过了就坏的也很多一个道理,同行曾说过以前的人笨,花大成本用大块头的实心铜,不惨假。这是进步了呢?还是现在的人聪明了呢?

网友C:
mf47指针万用表,现在都不怎么杨,新表淘宝上有很多,价格低就不必太在意了,完全是炮灰,要求稍高一些找有瓷质开关板的买,价格会高一些,或者你在论坛里看看有人会出二手的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47指针万用表,现在都不怎么杨,新表淘宝上有很多,价格低就不必太在意了,完全是炮灰,要求稍高一些找有 ...

mf47就没有瓷质开关的款式,老款mf18,mf500到是有的。

网友:
现在的mf47,就金川mf47-6这款还不错,或者买二手老款的。9x年的也不太贵,实用。还有表笔插孔,老款都是3mm的,新款

网友:
新款都是4mm通用的

网友:
买贵点的表基本都是真的,南京天宇MF47F,95元外磁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新表的话,开关板的都是真品

开关板什么意思?

网友:
MF47-6好是好,最好还是拆开把拨盘那边的焊点一个个捅一下,焊得实在太差了。

网友:
现在的47表就是垃圾里面的战斗机,反有真假之分,除非是20多年前或更早年代生产的47表论真假才有意义。

网友:
没必要非盯着47,这款表被人为炒高了,X鱼上不少报价几千大洋上四的MF64、368(小体积),还有MF63(有源表),X鱼上经常有库存全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