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拆个华为HG8240的GPON光猫路由器

楼主(2020-11-03):
『X折腾』拆个华为HG8240的GPON光猫路由器
过年那会老婆女儿不在家,研究GPON与EPON的制式,这款华为猫路由是朋友家联通宽带自带的,搬家就不用了,我收罗走了,没成想后来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观察两款猫路由发现GPON的晶振与EPON的晶振不同之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99&extra=
猫路由的外形很简单,很简单。

背面

铭牌

网口明显是阉割的,华为很少这么做事。。这次让人跌眼镜了。

边上有个接口和重置按键

当时GPON的螃蟹路由和EPON的忘记怎么称呼的芯片对比

拆机细节,因为是百兆猫,阉割严重了

收光头也精简了

网口叫啥一时给忘了

语音接口,手机盛行后,现在的光猫都只剩一口了,这种多肉的玩意,真心没啥用。
芯片,内存,缓存

这边是无线接口,如果补齐,那就换名称了,HG8245就是基于此

华为海思自己设计的芯片

网口螃蟹芯片

背面工工整整,还是不错的

细节图

之后灵感来于此,补齐晶振及周围电容电阻,完美破解8240R GPON上网问题。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那个bbu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接电池?

网友:
所以是想怎么改呢哈哈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里面质量不错,养眼

网友:
字太少,就看到最后图有焊接

网友:
比移动盒子养眼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bbu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接电池?

接后备电池的 在网管还可以监控电池状态

网友:
光纤弄那么长··浪费大啊···~盘好几圈····光在里面转圈,转的头晕········
老货丑点···其实做工挺好的!~

网友C:
你这个是百兆的缩水版的GPON.

华为这个HG8240系列的光猫的做工和性能,现在可以说超越市面上70%以上的光猫。我指的是千兆的无缩水版本的。

千兆的无缩水版本的,有EPON和GPON的,都是独立的光模块的。四个全千兆电口。可以刷很多版本的固件。用telecomadmin  超级密码登录以后。功能超多。可以任意指定IPTV VLAN,和上网网络。绑定任意的千兆口。绑定几个都OK。你四个都绑定上网VLAN上,接四个路由器都可以,当然不能同时拨号的。跑满千兆完全无问题。更不用提五百兆或者三百兆。当然这是在桥接模式下,如果开在路由功能,性能还是不是那么强的。另外无无线。但是桥接,这个光猫到现在仍然是佼佼者。可以随便跟现在市面上的任何光猫PK一下子。

     这个光猫的可玩性极高,怎么说呢,如果刷到好的固件版本。非常好玩。可以更换MAC,机器串号。里面参数可以任意改。进入光猫设置后,TELNET,SSH,各种玩法应有尽有。更改MAC和串号,可以更换有绑定的光猫。总之功能很强大。记住一定桥接。

网友:
路由器倒是很值得拆,加装散热,哈,刷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百兆的缩水版的GPON.

华为这个HG8240系列的光猫的做工和性能,现在可以说超越市面上70%以上的光猫 ...

当初EPON那台千兆版还是软件缩水的,后来破解后可以千兆了,但是GPON上网失败,于是就从这台百兆缩水GPON上手,没成想补齐另一路的晶振就可以GPON上网了,真是天赐的福利。

网友:
 多谢大佬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bbu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接电池?

BBU是电池接口

网友:
准确地说是电池管理接口,电池电源接口是接在12V DC输入上的,这个是RS232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后备电池的 在网管还可以监控电池状态

请教下这接口什么定义 该怎么接电池呢 网上根本搜不到相关信息
如果这是rs232接口 是不是直接接ups的通讯口 但是目前没看到有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百兆的缩水版的GPON.

华为这个HG8240系列的光猫的做工和性能,现在可以说超越市面上70%以上的光猫 ...

我倒觉得能不能同时拨号取决于运营商,你想运营商是靠注册码和vlan识别和绑定用户端的,如果运营商开放权限,指定4组vlan,那不就可以跟长城宽带那种类似于HTTB,pon+lan多口上网设备一样,每个口都可以拨号啦,况且光模块是G,不像长宽全是E(24口甚至是48口设备居然敢承诺每家百兆,全是共享上网),下行带宽最高可达2.4Gb,理论上带4条300-500兆满速完全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接口什么定义 该怎么接电池呢 网上根本搜不到相关信息
如果这是rs232接口 是不是直接接ups的通讯 ...

根据PCB走线看呀

网友(2024-02-28):
能改成路由型ON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