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线太细会影响USB的传输速度吗?

楼主(2020-11-03):
RT,USB里传输数据的2根线比较细,会影响传输速度吗?

我把一个旧移动硬盘盒给改造了,给配了个5V1.5A的独立电源供电,电源线大概0.5mm2,长度大约20cm,而且没用任何接口直接焊死的,所以电源应该不会成为问题。
USB线当时随便找了根废旧的线就用了,貌似里面的线比较细。但是想着反正不用他供电应该也没问题。数据线只接了3根,地线和两根数据线,电源正极没接。但是最近用起来有点慢,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线太细了?

测试了下,同一个移动硬盘内的2个分区对拷速度一开始有20M,慢慢掉速到10M,功耗4.3W左右跳动。我记得这个老移动硬盘盒(USB2.0口的)貌似确实就这么点速度。那么应该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有影响,电阻大了,必定会影响电信号的传输。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水货线没有屏蔽层引起的,与线的粗细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水货线没有屏蔽层引起的,与线的粗细没什么关系。

水货线才好呢,你说的是国内的山寨线吧

网友:
肯定有影响,楼主量量数据线之间的电阻和电容试试

网友:
看3.0的USB线就知道了,都比2.0的粗。。。。。

网友:
信号线都是越短越粗越好,线特别细,除非用的是特别好的铜线,垃圾线肯定会影响,而且影响不小

网友:
USB线不能太细,线越细阻抗越大,压降也越大,最后导致误码率增加。

网友B:
以前USB 2.0线的标准,我记得是电源线24AWG,数据线28AWG,很细的。现在一般新的USB3.0线电源线都比较粗,22AWG吧,不过数据线还是很细。
推荐用USB3.0的线替代2.0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USB 2.0线的标准,我记得是电源线24AWG,数据线28AWG,很细的。现在一般新的USB3.0线电源线都比较粗,2 ...

嗯嗯,下次弄个粗一点的。
不过貌似我这个老硬盘盒本身性能就很低。才20M左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