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店买的耐霸28w球泡 加点料可以吗

楼主(2020-11-03):
实体店22块钱买了个LED灯泡。网上一看 才卖14块钱 而且用料更足。不知道什么营销手法。我这个输出端 电容和电阻是空旱。所以我加了个400v 2.2uf的电容。后面的电阻240k 不知道这样合理吗。可以吗 懂得说一下。芯片是FM8301C

楼主:
发热很大一点周边外壳烫手。32颗1w双芯6v的灯珠。两组并联。不知道有没有28w

网友A:
设计的电流值约240ma,12串6v2835约75v压降,最高不超80v,所以封顶只有20w灯珠功率
后加的电容容量可以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电流值约240ma,12串6v2835约75v压降,最高不超80v,所以封顶只有20w灯珠功率
后加的电容容量可以再 ...

是16串啊。不是12串。 32颗6v的灯珠的不知道后面最后面电阻244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6串啊。不是12串。 32颗6v的灯珠的不知道后面最后面电阻244合适不

问题不大,这个电阻只是放电作用,防止回闪。
16串就是100v左右压降,灯珠功耗约2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这个电阻只是放电作用,防止回闪。
16串就是100v左右压降,灯珠功耗约24w ...

奥。那和标的28w差不了多少。正常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