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一个TCL插线板

楼主(2020-11-03):
捡一个TCL插线板,发现开关关闭时指示灯也是亮着的!打开看看,把指示灯改到开关后面就行了,不知道是就这样设计的还是咋回事!

网友:
沙发 这个太次了少见 注塑螺丝都感觉不错 看里面是紫铜和黄铜?还是插接的 有点意思啊

网友:
这个2500W 10A我不信!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带较大功率负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A:
铜片和铜条之间只是 接插关系,有点玄。

网友:
好东西,可惜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格朗,不错

没听说过!山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山寨的吧!

TCL的,相当于卡萨帝之于海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L的,相当于卡萨帝之于海尔

卡萨帝是啥也没听说过呀!够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L的,相当于卡萨帝之于海尔

哇塞!看来我是井底之蛙!刚刚搜索了一下,我心目当中的高端品牌就是美的呀格力呀小米呀啥的!

网友:
比老 TCL 差一点点 ,但也算不错了

网友:
压接的地方不上点锡为何?拆都拆了,加焊几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L的,相当于卡萨帝之于海尔

这个比较不太恰当,tcl电工部分是被罗格朗收购了,卡萨帝是海尔鼓捣出的一个新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铜片和铜条之间只是 接插关系,有点玄。

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不同的铜合金材料特性不一样,这样取长补短,磷青铜弹性非常好,又是面接触,整个铜排部分无交叉,这个铜排结构还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非常优秀的工业设计

网友:
这么好的插座也能捡到……好运气

网友:
应该质量很不错,紫铜加黄铜,很厚实,结构还是没见过的插接方式,不过图上的多了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不同的铜合金材料特性不一样,这样取长补短,磷青铜弹性非常好,又是面接触,整个 ...

可能吧,日本那些二插转换头,铜条之间也是接插,最多是铆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吧,日本那些二插转换头,铜条之间也是接插,最多是铆接

嗯,松下的插排日版非常好,中国标准的松下有的就差了,彩色那几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吧,日本那些二插转换头,铜条之间也是接插,最多是铆接

的确是这样,插接,铆接,一体这些都不是判断插排好不好的标准,我买过一次很’奇葩’的插排,连接用的是普通.75的多股塑铜线,市面上99%这个结构的都是焊接,但这个是熔接……,开关是个大厂的船型开关,柔和的氖泡指示灯,样子细长,看着有点单薄,拿在手里才发现弹性十足。但用心的好产品不一定有市场,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世界,tcl电工被收购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罗格朗不算是劣币,但当时tcl买不过公牛却是。有时间我也找个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