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目前市面上电动工具占比较大的品牌和电池包通讯协议咨询

楼主(2020-11-03):
各位前辈,新人第一次报道。
我在做一个市场调研,想知道目前市面上18V或者20V电动工具占比较大的品牌,以及该品牌电池包使用的通讯协议或者说接口类型。
例如:worx品牌是自有电池包和自有通信协议,不允许其他家电池包使用。
感谢各位大佬前辈们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A:
威克士有通信协议吗?我记得没有啊 大有和东成是有的 淘宝上还有专门的带破解的其他电池转大有

网友:
大艺最通用,小品牌公模基本都是这个。

网友B:
博世系列用的不错,主要用的锂电扳,后面准备在买个18伏的电钻,正好电池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有通信协议吗?我记得没有啊 大有和东成是有的 淘宝上还有专门的带破解的其他电池转大有 ...

东城的没有, 可以网上买个东城转大艺转接板上在大艺接口的机器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有通信协议吗?我记得没有啊 大有和东成是有的 淘宝上还有专门的带破解的其他电池转大有 ...

不好意思,我只是举个栗子说明下,希望各位大佬能把自己用的或者知道的信息提供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系列用的不错,主要用的锂电扳,后面准备在买个18伏的电钻,正好电池通用 ...

请问博世的工具电池包是几pin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东城的没有, 可以网上买个东城转大艺转接板上在大艺接口的机器上用

你这个说法是大艺的没有 东成的是有的 通讯协议是电池和主机之间的协议 只用电池都是可以的 任何一个品牌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法是大艺的没有 东成的是有的 通讯协议是电池和主机之间的协议 只用电池都是可以的 任何一个品牌 ...

您好,意思就是我随便买一个电池包,只要接口是能安装的,都可以通电,是吗?

网友(2021-11-08):
国产奇磨电动工具电池有协议

网友(2022-01-09):
这个比较杂乱,我知道有—大艺款,牧田款,威克士款,里奇款。其中大艺分A3,A5,A6,A7。威克士分大小脚。很多看外表分不出来的。像大艺A6和威克士外观差不多,尺寸不一样。充电器和电池有充电协议,电池和机器之间也有协议。当然只限于品牌机型。许多杂乱牌子只是借用插口标准,协议口不用。

网友(2022-12-26):
米沃奇和得伟的保护板通讯协议,谁知道,谢谢!

网友:
1,随便淘宝搜一个买转换器的或者组装电池的,市面上有点存在感的品牌,都有了。
2,市场份额去看国内的东成、锐奇的年报,或者等大艺招股书。不要去看泉峰的,泉峰国内业务占比很少,重点都是北美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