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捡来的SUOMAN索满SM-550P,400W,开关电源

楼主(2020-11-03):
通电试了一下,居然还能启动,还以为坏了

网友A:
又见铁块pfc和外挂emi了,这种杂牌电源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被动PFC且还是假的 硬是说自己是主动PFC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至少有emi,血赚

网友:
外挂EMI很正常,早期的品牌电源EMI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铁块pfc和外挂emi了,这种杂牌电源还是不要用了

至少是铁的,比水泥的强哈,

网友:
看来地方不错,能徒手捡到。我父亲单位那有不少淘汰电脑设备,有些服务器故障拆机电源剪下,收来的硅橡胶线超值,PFC铁块砸开可以得到窗线圈,加上477霍尔芯片做磁钢珠无刷电机。而我北京那垃圾佬太多,骑车回到社区看到机箱电源想捡,结果垃圾佬突然冲过来导致我摔车,连走路社区随便转转发现地上4寸纸盆喇叭也被垃圾佬抢,后来只能好几十公里骑行出北京,到河北电子市场和废品站附近碰运气。

网友:
这个山寨货干嘛不叫梭哈呢霸气多了!

网友:
严重怀疑功率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铁块pfc和外挂emi了,这种杂牌电源还是不要用了

本来就没有打算用,就是捡来拆开看看,看保险丝没烧,就通电试试

网友:
功率虚标,PFC假的,坏了就不要了。

网友:
看到这种杂牌就是满满的嫌弃了,质量堪忧啊

网友:
几十快钱的劣质电源 拿来玩玩可以 上电脑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