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块钱品益常新功率插座计费器PY-G8-mini拆解测试

楼主(2020-11-03):
看到大家都在掳四块钱的功率插座,忍不住也下手一个。原价19.9¥,优惠券15¥,红包一块多。

拆解,公牛SP2螺丝,3颗,阻容降压,一颗sop8专用电能采集芯片,
单片机负责处理电能芯片传输的信号,并显示到液晶屏上,没有背光。

查资料,这颗SOP8芯片是上海贝岭,BL0937

一、概述

1.1、BL0937 是一颗宽量程单相多功能电能计量芯片,适用于单相插座表、单相插排、智能家电控制电路等应用,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1.2、BL0937 能够测量单相有功能量、有功功率、电流电压有效值等参数;能够充分满足插座表、单相插排、智能家电等领域的需要。

二、特点

2.1、高精度,在输入动态工作范围2500:1 内,非线性测量误差小于±0.5%

2.2、大信号稳定性,采样电流300mA 点,CF 输出跳动小于±0.2%

2.3、小信号稳定性,采样电流50mA 点CF 跳动小于±0.3%

2.4、芯片给出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电流测量范围(4mA~30A)@1mohm

2.5、芯片具有防潜动设计,确保无电流时噪声功率切除。

2.6、芯片上有电源电压监测电路,检测掉电状况, 工作电压低于2.7V 时,芯片进入复位状态

2.7、芯片内置1.2V 参考电压源

2.8、芯片内置振荡电路,时钟约2MHz

2.9、芯片单工作电源3.3V,低功耗6mW(典型值)

2.10、SOP8 封装

看手册指标还行啊,误差不大,封装也简单。

典型的电路图,符合PCB板子外围

测试电压,231.8与231.4,跟我的四位半蓝牙万用表基本匹配。

手机充电功率,9.607W,钳表读数0.098-0.024=0.074A,
*231.4V=17.124W,手机充电器算是开关电源,功率因数0.5左右,
有功功率8.562W,,与9.607W误差较大,
那么这个到底是钳表不准还是功率插座不准呢?

下面看看普彩电能分析表的结果。
插座10.45W,普彩显示9.10W,功率因数0.5,
相当于普彩自身功率10.45-9.1=1.35W,有点离谱

反过来插,普彩在前,插座在后,9.62W和9.836W,
考虑到功率插座没有背光,液晶屏和芯片耗电极少,这个误差基本可以接受,毕竟标注是2%以内的精度。

本来手头还有一个专业的工业电能分析仪,分析三相电电压电流功率因素的,体积太大,就不在这里测试了。
小结:交流钳表只适合大概的看个结果,没有功率因素,只能测视在电流。
四块钱的玩意,就当个玩具也不亏,至少电压比较准,电流也凑合,
当然,没有功率因素显示,需要自己手动计算,这个平时关注的人也不多。
平时看看手机充电头功率,测一下LED灯虚标多少,也够用了。
想要更高精度,花钱就行,优利德福禄克请随意。
觉得有用的点个赞再走哦~

网友:
连接在哪里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背光上去

网友B:
为什么楼主只能被点赞?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这价位还不错,个头不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D:
你这常新前普彩后,普彩1.3W的功率离不离谱你上一个大点的负载不就知道了,如果百瓦以上还是1W左右的误差,那这就是普彩本身的功耗了,10W太小了,看不出来谁的问题
我这10W-170W都是1W左右差值,估计就是次级功率计本身的功耗

网友:
业余用用也足够了

网友E:
我测试过,电烙铁,40瓦左右的功率,测试两个不同牌子的,相差1W左右。 市电显示电压,两者相差也在1W左右。

楼主:
当天凌晨开始领券,早上就卖完下架了,来不及再掳一个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背光上去

我想想,可能不是很好加,因为没有预留背光接口,不过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楼主只能被点赞?

因为楼主清廉(qiong)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过,电烙铁,40瓦左右的功率,测试两个不同牌子的,相差1W左右。 市电显示电压,两者相差也在1W左右 ...

谢谢分享,那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价位对得起啦

楼主:
谢谢鲍大师捧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这价位还不错,个头不大,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是的,要是原价我就懒得剁手了,红包加优惠券还是很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常新前普彩后,普彩1.3W的功率离不离谱你上一个大点的负载不就知道了,如果百瓦以上还是1W左右的误差, ...

厉害了,还挺准啊

网友:
这个好像史无前例的低价了,太羡慕了

网友:
这款据说刷新率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常新前普彩后,普彩1.3W的功率离不离谱你上一个大点的负载不就知道了,如果百瓦以上还是1W左右的误差, ...

我也买了这个,看来误差及其小,这我就放心了,一直插着测电脑主机的用电,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看来误差及其小,这我就放心了,一直插着测电脑主机的用电,这样没问题吧 ...

没啥问题吧,我135W和174W那两张就分别是电脑单烤FPU以及OW训练场,这两个场景负载比较稳定方便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