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富格旗舰款锂电胶枪

楼主(2020-11-03):
大家都买的9.9的,没见到拆这款的,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区别,旗舰款,39包邮

结论,和9.9的没区别,塑料能好一点?算是长见识了,电路板一模一样,不细拍了,所谓的铜头是铝的,镀了点金色,电池可能稍微好一点吧,毕竟颜色不一样,哈哈哈,求安慰

网友A:
好吧!我安慰安慰你----至少,你让坛友只买9.9的,不再买39的。苦了你一个,幸福一论坛的坛友。

网友B:
这个加热模块与那种220V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穿入直径合适拆机紫铜丝,卡入锥头圆孔可以当无线电烙铁,避免宿舍修数据线到处找墙插,比燃气烙铁安全。

楼主:
补充一下,出胶嘴看着很圆,是我用铅笔刀放里面转了几圈,原来是不规则的半圆形态;这个发热帖测了一下冷态电阻1.75欧,算下来功率就是8瓦左右,估计就是一直加热状态,看看改天自己换上发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安慰安慰你----至少,你让坛友只买9.9的,不再买39的。苦了你一个,幸福一论坛的坛友。 ...

M币都砸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热模块与那种220V的有什么区别?

220的是ptc发热芯,这个就是一段电阻丝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入直径合适拆机紫铜丝,卡入锥头圆孔可以当无线电烙铁,避免宿舍修数据线到处找墙插,比燃气烙铁安全。 ...

温度应该不够,再说,我已经有好几个锂电版的T12了。。。

网友D:
有钱就是淫性。。。。。

网友E:
换了个可能还只是镀了点铜的枪头吧。

网友:
还可充电 可以离线使用

网友F:
我买的9.9的根本不能用,一直加热也挤不出胶来,半天才能化一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就是淫性。。。。。

我要崩溃了温总,只有m币能拯救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可能还只是镀了点铜的枪头吧。

壳子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9.9的根本不能用,一直加热也挤不出胶来,半天才能化一点胶。

你让我感到了一丝丝的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9.9的根本不能用,一直加热也挤不出胶来,半天才能化一点胶。

应该可以再加个发热丝,使用时候注意下安全,别过热着了

网友:
M币都砸起来吧

网友:
这种玩意就是9元9包邮货色了,又是交学费的购物体验了

网友:
了得了这还是旗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9.9的根本不能用,一直加热也挤不出胶来,半天才能化一点胶。

很早买的,菜青虫家买的,不至于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