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了一个迷你拉马

楼主(2020-11-03):
废品站收了一个旧气泵,电瓶车用的那种48V气泵,剪线的,拿回来拆开一看,发现电机烧糊了的,亏了,想到以前还买过一个12V的打气泵,尼龙齿轮坏了,于是找了出来拆电机准备换上,电机竟然都是540的,但是齿轮不一样,想换齿轮,没有这么小的拉马,以前看过论坛里有个帖子,有个坛友用吊环螺母D了一个小拉马,于是乎也上淘宝买了一个回来,304不锈钢的比较硬,还好工具齐全,既有角磨机,又有直磨机,不用像那个坛友那样用锉刀挫了,但也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磨好了,这齿轮其实不是特别紧,扳手拧一下就松了,顺利换上齿轮,又能用了,眼光不好,去废品站竟然买亏了

网友A:
俺前几天还为了拆一个螺杆把整个电机都搞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前几天还为了拆一个螺杆把整个电机都搞废了

干活还得工具齐全才行,省时省力

网友:
304的比较硬???

网友:
自己动手制作的乐趣用钱无法衡量啊!

网友B:
什么尺寸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我没工具,只能求助坛友给我做了两个,用着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尺寸的?我也想买一个

最后一图,看规格。

网友C:
也正为这个齿轮发愁呢,谢谢楼主送来了好消息,
顺便问一下,6mm的轴,用多大的吊环?

网友:
吊环还能这样用,我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正为这个齿轮发愁呢,谢谢楼主送来了好消息,
顺便问一下,6mm的轴,用多大的吊环? ...

用M10的吊环应该可以了,这么粗的轴,买个小点的成品两爪的拉马也行了,毕竟磨吊环还是比较费时费力的,而且用吊环做的拉马,强度没有成品拉马好,如果齿轮比较紧,不一定能拉的出来,因为吊环两臂会向两边扩张,拉脱钩了也不一定能拉出齿轮,我就遇到一个,齿轮直径比较小,只比电机主轴大一点,而且连的比较紧,用吊环拉马拉的时候,吊环两臂一下就脱钩了,根本拉不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正为这个齿轮发愁呢,谢谢楼主送来了好消息,
顺便问一下,6mm的轴,用多大的吊环? ...

不要吊了,拿个大螺帽做半开口的比较快,再简单点买个圆的自行车辐条扳手找个合适带螺帽螺丝临时用一次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吊了,拿个大螺帽做半开口的比较快,再简单点买个圆的自行车辐条扳手找个合适带螺帽螺丝临时用一次也 ...

用幅条扳子?也是个办法,明天试试去,成与不成,也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10的吊环应该可以了,这么粗的轴,买个小点的成品两爪的拉马也行了,毕竟磨吊环还是比较费时费力的,而 ...

这倒也是,先宝上看看,能我到合适的拉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