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谁用过DS1307没,性能和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0-11-03):
ds1307,稳定性怎么样?里面的RAM在VBAT引脚有电池的情况下保存信息?

网友A:
DS3231 吧,我用的就是这个,比130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3231 吧,我用的就是这个,比1307好

同时需要几十字节能电池保存的RAM,不想用EEPROM

网友:
用外部晶振的芯片,精度就是看外部晶振了,还要看PCB,布线,两个耦合电容都可以折磨的欲仙欲死……还是DS3231加EEPROM吧,或者用3231和带EEPROM的单片机咯。不差钱上DS12C887也可以,也算是“内部晶振”

网友:
1302和1307都是依靠外部晶振的,芯片本身误差精度可以忽略,主要就看外部时钟,花点钱买个好的晶振,慢慢调试匹配耦合电容。

网友:
我用过多个DS1307模块,都是网购带有24C32EEPROM芯片的那种,没有测试过误差。正如大家所言,误差主要还是来自晶振质量。

网友:
还是上3231吧,一年多了还没有跑飞1分钟…

网友B:
ds1307,稳定性怎么样?里面的RAM在VBAT引脚有电池的情况下保存信息?

和1302一样,完全靠外接的那个晶振;里面的信息掉电丢失。后备电池有电就可以一直保存。

可以并联个  24c02就不怕后备电池也没电,淘宝一般卖的都有个24c02在一块板子上

先调通IIC,扫描出地址,然后就读写寄存器就可以了。

凡是有外接晶振的  PCF8563等都一样,被晶振决定。

精度高又便宜的,推荐  RX8025.

当然最后还是 用  GPS 或NTP或者电波对时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7,稳定性怎么样?里面的RAM在VBAT引脚有电池的情况下保存信息?

和1302一样,完全靠外接的那个晶振 ...

我最近试用stc8g单片机的硬件iic,早几天调通了程序,能读写24c04和ht1382,那个ht1382时钟芯片和ds1307的引脚兼容,时间信息00H到06H的格式和内容一样,就是没有RAM。
昨晚在立创买了两种国产的ds1307共6个。应该后天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需要几十字节能电池保存的RAM,不想用EEPROM

没问题,几个字节的话,只要不断电,不会丢失的。
我以前一直这么用的。
查看一下手册,有些地址用不到的话都可以用来存放自定义的数据。
比如闹铃设置
关于精度什么的,和1307是没关系的,ds1307你就认为是一个计数器就行了,精度,误差这些都要看你外接的晶振怎么样。
ds3231,RX8025都是把晶振直接做在芯片内部,一致性比较好,而且还有内部温度补偿算法,所以才走得准。

网友:
1307精度来源你接上去的32768
产品另说,玩的话3231呗

网友:
楼上有同学说的没错,用带EEPROM的单片机,读写都很方便。。。我的VFD时钟用的是很老的Atmega48,按手册说的,几行代码就搞掂读写了

楼主:
买回的国产ds1307已经焊上试机。

经有过几天运行,很精准,两天都没有差一秒(与手机那个网络时间对比),看来我买的这批晶振很好。

网友:
某宝的ds1307一般带24C32,内部电池供电RAM可以存56B,读写速度比1302快多了,精度取决于晶振,我买的大概每天快2秒左右,用11块钱的GPS模块校时能够保证精度

网友C:
我的产品用了很多1307,网上买的几批次,发现有一批1307ZN的vbat一接电池就故障,其他批次的1307Z的都正常,再说说保存数据,芯片自带ram除去保存日期的7个字节只读外还有50多个字节可以用户读写,只要vbat不断电就很好用,个人觉得数据库不大的话比外接eeprom实用方便,我曾经用过单片机自带的eeprom,为了防止频繁读写影响寿命,专门写了批量轮流写入,到达512后整体擦除,到这个方案过于繁琐。最后说说精度,用了很多种晶振,都是偏快,基本一天一秒的样子,都可以通过程序定时调慢解决。也考虑了网友提到的高精度模块,但是用到批量产品且对时间精度不敏感的场合感觉意义不大,最后1307自带一个脉冲输出引脚比较实用,最小值可以设定为1秒,这个一秒可以当时间参考,也可以接个led闪烁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产品用了很多1307,网上买的几批次,发现有一批1307ZN的vbat一接电池就故障,其他批次的1307Z的都正常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现在运行了10天,与手机那个网络时间对比 ,自制这个快了5秒。

网友:
不嫌麻烦外接32768晶振可以用RX8025输出的频率信号

网友:
比1302好,要想精准就要对你的晶振频率进行校准。通过调节匹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