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伙有便宜好用的T12或其它电烙铁推荐吗?

楼主(2020-11-03):
大伙有便宜好用的T12或其它电烙铁推荐吗?
偶不是专业维修,只是爱好帮修一些电器;
黄花厂电烙铁不好用,为了好玩拆路由器的NAND入手了一台90元的热风枪
60W以上,请大家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直接买616控制板,用19V笔记本电源就行

网友:
616控制板,加6串锂电池,嫌大就3串的加升压板

网友A:
烙铁能干的风枪都能干了啊

网友:
黄花MT3927等按键调温的好用

网友:
低成本的就是10元左右买二手BL头或者国产头,再加10元的616控制板,用个圆珠笔外壳当手柄,至于电源最好单独购买24V电源,笔记本的19V电压低了点,焊接体验一般。

网友:
咸鱼找个高频烙铁吧~~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能干的风枪都能干了啊

不见得。焊普通元件,还是烙铁好用。

网友:
T12白光951.

网友:
随便一个也行

网友:
上高频的,不错的

网友:
上1688买t12 13一支,控制板某宝

网友:
我最近想入高频烙铁和热风枪二合一的,无奈之前已入高频烙铁,还是忍着

网友:
我用的自己做的控制板,616都舍不得买,笔杆做的手柄,自己做的算起来更贵,但是可以折腾出更符合自己想法的外形,头子淘宝15一根的刀头,室外干活充电钻电池供电或车子的电。

网友:
T12套件,配个电源就能用

网友:
跟烙铁无关。。。
焊膏、手法是关键。。
前段时间硬改路由器,真心有意思。
T12刀头和风枪都用过,最后还是T12刀头好用。

网友:
业余936够了

网友:
同款晶体管测试仪,我用的是T12泰安小董的

网友:
616就算了,用迷你版的和616价格差不多,或者数码管的,都有休眠